[运放] opa690 datasheet中的175欧干嘛用的?没看懂。

楼主(2013-08-07):
opa690 datasheet中的175欧干嘛用的?没看懂。

网友A:
后面不有解释么。。。你是要翻译一下?

网友B:
首先看175欧前面的电路是一个输入阻抗匹配    他们并联提供了25欧的阻抗,这25欧配合后面的175欧电阻加起来一共是200欧的电阻;这200欧电阻 gives an input bias current cancelling resistance that matches the 200Ω source resistance seen at the inverting input  意思就是它给正向输入端提供了一个基础输入偏置电流, 以消除与反相输入端相匹配的200Ω(402||402)阻抗
此外你可以参考DC ACCURACY AND OFFSET CONTROL   也就是Figure 47. DC-Coupled, Inverting Gain of -2的解释

楼主:
感谢3楼4楼大神,好像似懂非懂了。不过不是反相放大器才要平衡电阻么?正相的也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175欧前面的电路是一个输入阻抗匹配    他们并联提供了25欧的阻抗,这25欧配合后面的175欧电阻加起来 ...

感谢4楼大神,好像似懂非懂了。不过不是反相放大器才要平衡电阻么?正相的也要?

网友C:
没人说反相放大器才要平衡电阻

网友B: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同相端和反相端的输入阻抗相同。
反相端的输入阻抗为: Rg || Rf = 402 / 2 = 201;
同相端的输入阻抗为:( 信号源50ohm || 50ohm电阻 )+ 175 = 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