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单片机使用寿命终究结果是怎样的?

楼主(2013-08-07):
        单片机使用寿命是10年,那么10年后的某一天,单片机工作会是怎样的?逻辑部分,算术部分,还是I/O口出现问题?

网友A:
先坏的不会是单片机

楼主:
排除单片机以外的电路,假设外围电路永久没问题,只谈单片机的寿命到期。

网友B:
最多是不工作。端口部分低电平或者高电平。如果是数字信号外围电路,不通信。

网友C:
不工作了呗

网友D: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不知道会怎样,哪位有遇到多的啊

网友E:
吃饱了撑着

网友F:
楼主假如到60就gameover了,那你能确定你身体上部分先over

网友G:
使用寿命10年,这个是说flash内容10年内不丢失,不是说单片机放那不动10年后就寿终正寝了……

网友H:
正常使用不会坏的

网友I:
用不到十年,设备就被淘汰了。然后扔给收废品的,有可能的话会进入二手货市场,也有可能当垃圾清理掉

网友J:
82559之类的网卡出来已经十几年了吧,不一样还在用的:loveliness:
10年是不是只是保守寿命

网友K:
我见过超过20年的老家伙,依然运行,这个10是指可能出问题,而不是一定坏

网友L:
首先是FLASH里的程序出现误码,硬件部分几十年问题不大,芯片内部金属自然扩散速度很慢。

网友M:
谁知道呢,到时候出问题就知道是什么坏了。

网友N:
好无厘头的问题,估计大神也回答不了。

网友O:
很难说的,谁也不知道那部分先挂掉。

网友P:
有的厂商flash保证10年数据保存时间,有的厂商是20年,这个时间跟温度也有很大关系,在常温下有的是100年或更多。如果长期在高温下工作就要考虑其可靠性和耐久性了。
单片机内其他的电路自然寿命更为长久,也就是说自然寿命的话,flash先出现错误。

网友H:
要想解决flash数据保存时间的问题,可以1片外置的大容量FLASH,把程序保存在FLASH的2个不同位置A和B,每隔5年把A的内容读出来复制到B,然后再把B的内容读出来复制到A,然后用另外1个OTP的单片机把A的内容用ISP方式刷新到工作单片机的FLASH,这样3个地方的FLASH都更新了,从更新时间算起,又是20年

网友Q:
看什么单片机,80年代的8031还用得好好的

网友R:
楼主要不要成立个实验室,专门研究一下。

网友S:
通常来讲不同器件的失效机理是不相同的,但对于单片机这类器件,失效通常并不是一定会坏掉,而且是性能的下降,比如说从可以跑30M,会下降到只能跑25M,也可能是变得不稳定容易复位,这个其实是值得研究的。

网友T:
随着使用时间变长,一个是flash或者其他类型存储空间内部会出现问题,就是说存储的数据出错,导致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
另一个是用的时间长了, 内部导线也有可能断开,忘记学名叫什么了,总之就是电流导致的金属分子迁移。

楼主:
谢谢各位,还是没有想要的理论准确分析出来。哪位从事微电子研究的高手分析出来,你将可以为国家经济做出巨大的贡献。

楼主:
引用 网友T:
随着使用时间变长,一个是flash或者其他类型存储空间内部会出现问题,就是说存储的数据出错,导致单片机不 ...

“不能正常工作”范围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多是不工作。端口部分低电平或者高电平。如果是数字信号外围电路,不通信。 ...

谢谢,“不工作”指程序跑乱,程序在执行逻辑部分问题,IO口高阻态无输入输出,一直复位? IO口只有0,1,高阻态。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见过超过20年的老家伙,依然运行,这个10是指可能出问题,而不是一定坏

就是想知道出什么问题。

网友U:
应该是IO
还有内部内部的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T:
随着使用时间变长,一个是flash或者其他类型存储空间内部会出现问题,就是说存储的数据出错,导致单片机不 ...

数据出错时指HEX,OTP文件里代码烧到单片机里面变了?之前一个做结构测试的要我改程序时间,没有源程序就改了HEX文件的代码,但确实是能工作的,而且时间改的还很准。

网友G:
首先出现问题肯定会是io部分

网友V:
10年是Flash代码的保存时间,这个时间是理论上的,与工作温度有很大关系。达到Flash极限保存寿命以后,读出的数据01之间可能错位,换句话说就是程序可能要掉。硬件电路只要不是发热的,大功率的,很少自然损坏,多是因为引脚锈蚀损坏。

老的单片机多是OTP的,与FLASH工艺不同,其数据保存寿命远长于Flash,不在讨论之列。

另外在现代的电子技术发展水平下,一个10年的产品即使是完好的,也基本没有使用价值了,不信楼主列举一下。

我的电饭锅和微波炉都十几年了,几乎天天用。

网友W:
十年坏了也正常。也该换新的了。

网友Q:
超过10年的产品也有的。用过一些二氧化碳保护焊的焊机,80年代产品,用8031控制,近30年了,一样正常

网友T:
引用 楼主:
“不能正常工作”范围太大了。

存储空间内容出错,导致的问题就是程序出错。内部程序发生了变化,导致的结果不可预测~~

网友T:
引用 楼主:
数据出错时指HEX,OTP文件里代码烧到单片机里面变了?之前一个做结构测试的要我改程序时间,没有源程序就 ...

数据出错是指之前存在芯片中的hex文件的数据已经改变了,需要重新烧进去。
hex本质和程序是一样的,有能力改hex的话,效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