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 FLASH

楼主(2013-08-07):
    最近在用5529的FLASH,发现了一个问题:只能往0x10000以下的地址里面写东西,不管是information还是code memory都能写进去,但0x10000以上就不行了。 debug的过程中发现是指针的值给不到0x10000以上,即便是用TI的例程原封不动下到板子里也不行。。。求怎么解决?另外,如果不是指针的问题,求其他原因!
    PS:我是这么定义指针的--Flash_ptrD = (unsigned long *) 0x10000 这个定义方法是TI例程给出的,debug查看它的值,只有低16位,而没有其余高位。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楼主查下该单片机的flash的容量多大?是不是超了?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该段flash被写保护,该段flash中单片机自身写有重要的参数的,不可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查下该单片机的flash的容量多大?是不是超了?

容量是没有超,只是寻不到址,非常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该段flash被写保护,该段flash中单片机自身写有重要的参数的,不可修改的 ...

它的code memory里一共有4个bank,我目前只是往bank B(0xc400~0x143FF)里写东西,如果从0xc400开始写一切正常,但从0x10000开始就不行

网友B:
我也来凑凑热闹的啊,按照楼上的讨论的结果的,的确很难判定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B:
不过建议楼主重新换一片单片机的再试试吧

网友C:
奇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建议楼主重新换一片单片机的再试试吧

我和同学用两块不同的单片机,都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怪的问题

对啊。。。我现在想试试直接把一大堆数据写成const,看能不能把那些空间给占了

网友C:
编译器设置里面,将DATA MODE设置为large就可以访问了,默认一般是small,只能访问64KByte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译器设置里面,将DATA MODE设置为large就可以访问了,默认一般是small,只能访问64KByte空间。
...

太感谢了!我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译器设置里面,将DATA MODE设置为large就可以访问了,默认一般是small,只能访问64KByte空间。
...

按你说的做了,确实是这个问题,并且要把code和data都改成large模式!求如何结贴。。。。

网友D:
已经解决的问题,请点击帖子左上角的"我要结贴"结贴给分

网友:
0x10000以上是控制段。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按你说的做了,确实是这个问题,并且要把code和data都改成large模式!求如何结贴。。。。 ...

code mode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code mode在哪里?

你用的什么IDE,ccs还是IAR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IDE,ccs还是IAR

IAR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你说的做了,确实是这个问题,并且要把code和data都改成large模式!求如何结贴。。。。 ...

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IAR

那就不太清楚了,不过你可以看看工程的properties,里面肯定会有

网友F(2015-08-10):
我写的Flash程序  写进去然后读出来用串口显示   为什么加上FCTL3 = FWKEY; 这句话   串口就不能显示东西了  不加读出来的数据也不是我写的数据  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