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个关于数据的FFT处理的问题的

楼主(2013-08-07):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的请教大家了,我用加速度芯片的连续采集了一组数据的,用来模拟我的振动状态的,这就需要用到FFT来处理这些数据的得到一个关于振动位移与频率的函数,从而得到我的振动位移与频率的,但是单就FFT变换来说,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所以在这求教高手了啊。。

楼主:
我现在是以800Hz的频率连续采集一组数据的,数据组的大小为400,这就需要得到振动位移与频率的,怎么办??

楼主:
还有我采集到的是一组关于加速度的数字值的,在程序中怎样做算法处理的得到位移与频率的,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又怎样的?

楼主:
这个是我搜集的关于FFT变换的资料,看了几遍的,可能是我的基础比较差的吧,没怎看明白,大家帮着看看的啦

楼主:
哦,资料刚没传上来的,这次分享了

网友A:
关于傅里叶变换的话题的,先来坐坐沙发的

网友A:
傅里叶变换能将满足一定条件的某个函数表示成三角函数(正弦和/或余弦函数)或者它们的积分的线性组合。

网友A:
这里就是要通过对数据的处理求取各三角函数的系数的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391532-1-1.html 这是本论坛的一个关于FFT的讨论的,楼主看下的啦

网友:
这个没有做过的。

网友:
建议使用matlab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