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源

楼主(2013-08-07):
哪位大神可以教教怎样做一个近距离的无线电源  最好小一点的    或者有充电宝改装一个也可以啊

网友A:
其实所有带变压器的电源都是无线电源,
初次级分开 只不过是距离的远近吧了,是否共用一个磁芯

网友B:
一个555,两个电阻,一个电容,一个三极管,两个线圈,一个LED指示灯,就构成了一个近距离的无线供电。。。。。555真是个好东西啊,将三极管集电极通过一个电感连接电源,利用电感关断电压反向原理,又变成了一个升压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555,两个电阻,一个电容,一个三极管,两个线圈,一个LED指示灯,就构成了一个近距离的无线供电。。。 ...

能否详细说说,或者推荐点资料啊,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否详细说说,或者推荐点资料啊,大神

用555做个振荡器,后面接三极管,接线圈,就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555做个振荡器,后面接三极管,接线圈,就成了

能画个图,讲讲原理么,好事做到底么,我很愚钝的。。: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画个图,讲讲原理么,好事做到底么,我很愚钝的。。

下面这就是原理图

网友D:
这个假无线做起来最容易。充电宝选择的时候,注意选本身具有短路保护功能的。接收的电路是一个8050的基极接一个发光二极管然后再接一个200欧的电阻然后接地。

网友E:
需求都没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