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烧录的接口不像JTAG那么占地方的

楼主(2013-08-07):
(无正文)

网友A:
大多数现代单片机都支持在线烧写(ISP),JTAG其实有用的也就那几根线有用,很多是GND,只要不折腾EMI问题,用不了那么多地线的,你只把有用的信号用小封装的接插件引出来就可以了啊。另外STM32的SW接口就只要2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现代单片机都支持在线烧写(ISP),JTAG其实有用的也就那几根线有用,很多是GND,只要不折腾EMI问题 ...

小封装的接插件不懂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封装的接插件不懂是什么

比如1.27mm间距的排针,柔性PCB插头等等。

网友B:
STM32我用串口ISP

网友C:
你是留一个下载接口是吗  那就用swd或是串口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我用串口ISP

只留两个焊盘(RX和TX)?

网友D:
几个1mm的焊盘即可,做个工装,探针 压着 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个1mm的焊盘即可,做个工装,探针 压着 烧录

工装是什么..

网友D:
测试、烧录 夹具啊

网友E:
留个USB口就行了呗,

网友F:
swd用个线接出来就可以了吧  一般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留个USB口就行了呗,

USB口也不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swd用个线接出来就可以了吧  一般都支持

MSP430支持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USB口也不小吧

那种mini的,数据线接口那种,接串口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种mini的,数据线接口那种,接串口下载

数据线那种接口能用来烧程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数据线那种接口能用来烧程序?

只是做串口通信用,有两根线就够了。板子上做好串口下载的电路,引出两条串口线到mini口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MSP430支持吗

支持 的

网友G:
写个iap,虽然刚开始麻烦,但是以后还是很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写个iap,虽然刚开始麻烦,但是以后还是很有用的

能大概说一下IAP如何实现吗,IAP是利用软件来实现烧录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