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数组数据存入FLASH?

楼主(2013-08-07):
我现在在调430驱动TFT液晶显示图片,发现图片取模数组通不过编译。
请教各位如何才能将数组数据存入FLASH,并在显示的时候如何读出来?
谢谢

网友A:
看看datasheet  貌似有个DMA

网友B:
手册里有详细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datasheet  貌似有个DMA

:L已经搞定了,蛋疼啊。貌似还是放不了64KB的数据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里有详细介绍

:Q:Q用const unsigned char tab[]@0x1000={};这种语法搞定了,但是还是不能显示320×240的图像数据。存不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蛋疼啊。貌似还是放不了64KB的数据进去

你的蛋坏掉了   直接上个SD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蛋坏掉了   直接上个SD多好

:L你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妹

你就是应该这么悲催  不用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是应该这么悲催  不用SD

:lol我能告诉你这个 没SD接口么?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能告诉你这个 没SD接口么?擦

用硬件SPI自己做一个

网友C:
flash中存入数组不是很复杂的啊,也就是整片的擦除的然后又大数据量的写入就OK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const unsigned char tab[]@0x1000={};这种语法搞定了,但是还是不能显示320×240的图像数据。存不 ...

:L存不下不是mcu的问题~~
换sd卡存图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存不下不是mcu的问题~~
换sd卡存图片吧

恩,FLASH太小了

网友D:
你使用usb下载进去。

网友D:
串口也可以的。

网友E:
可以使用内存卡的。

网友E:
用flash 得用烧写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使用usb下载进去。

:)是用的USB转串口,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使用内存卡的。

是SD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