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这个电路为何烧管子,急!!!!!

楼主(2013-08-07):
电路通过单片机控制pmos AO4423给变压器上电,防止上电瞬间烧坏变压器电路回路的nmos管,但是现在发现上电瞬间电路烧AO4423  pmos管,通过示波器看波形,上电瞬间有300us的高脉冲,理论上这个脉冲应该不烧AO4423管子,避开上电瞬间后电路工作正常。不知什么原因,通路没有短路的地方,请高手指教,谢谢!
急等!!!!!!!!!!!!!

网友A:
估计是你那个pmos后面的电容太大造成的,因为开通瞬间,电容让为短路,所以pmos直接将12V短路到地,从而烧了管子

楼主:
测试时,电容已经全部去掉了

网友B:
检查一下U4的启动和关闭情况。

楼主:
如果没有电源供给,不应该烧管子,u4没问题

楼主:
哪位高手给分析一下

楼主:
已经解决

网友C: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