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作了一批板子ST的8位单片机 LSE不能起振啊

楼主(2013-08-07):
新作了一批板子ST的8位单片机 LSE不能起振啊……,什么情况嘛?求解

网友A:
猜不到~~楼主的程序没问题吧?

网友B:
你可以测试下引脚波形,然后硬件都ok了嘛,还是都不起振,可能就是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C:
先用示波器看看外部晶振是否起振,保证硬件电路没有问题,再对自己的程序进行检查。

网友D:
使用内部振荡器呀

网友E:
晶振的问题吗   应该不会吧

网友E:
但是   你使用内部晶振   那应该就是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F:
此芯片对外部晶振要求有点严格,电容一般用10p,晶振要换换其他厂家试试

网友G:
晶振的质量不好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