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单片机,比较困惑……

楼主(2013-08-07):
刚学单片机,比较困惑,为什么我的液晶显示只显示屏只显示32个黑方块而不显示数字呢?
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程序如果没问题,就是电路问题或者液晶的问题

网友B:
要么是显示器坏了,要么是显卡出问题了,要么就是液晶坏了

网友:
程序
液晶
电路
都有可能有问题
可以先买块现成开发板玩玩,加速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