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8阶椭圆低通滤波器

楼主(2013-08-07):
我用四个二阶三电容椭圆函数低通滤波器搭了一个8阶低通椭圆滤波器,设计的截止频率是50KHz,增益为0dB,PRW=0.5dB,MSL=60dB。仿真图如下,现在仿真完全出不来,请求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这是仿真图

网友A:
你这样用有源的做,看似简单,但实际中调起来很烦的,实验室做做可以,用在产品上温度一变化可能波形都不正常了

网友A:
椭圆函数低通滤波器建议还是做无源吧.60dB应能衰减到58KHz吧

网友B:
直接找个max的片子吧,自己搭可以学习一下,实际使用一致性问题比较难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椭圆函数低通滤波器建议还是做无源吧.60dB应能衰减到58KHz吧

但是书上说,无源只能做高频的啊,有源主要做1MHz一下的滤波器

网友A:
那本书上说?实际情况是做低频更好.比如无源LC滤波器,低频时更好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