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差分晶振的疑问

楼主:
这是一个100Mhz 的差分晶振 NBXSBA010 手册的一张图,左边是差分晶振,右边是 接收差分clock的信号(我的是一款125MSPS 的AD)。 我有两点不懂
1.这个传输线的50欧姆 如何保证呢
2.50欧姆上拉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增加驱动能力么?

注:晶振输出的是LVPECL 差分信号

网友A(2013-08-08):
传输线的50欧姆,靠Layout来保证。传输线阻抗跟跟线宽,叠层厚度,板材都有关系,Layout软件都可以计算和控制。
50欧姆上拉电阻是终端匹配电阻,用来匹配阻抗。
你最好学习一下阻抗匹配的知识,否则不可能做高速数字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