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大家看看这是个什么电路

楼主(2013-08-07):
觉得像是积分电路,但是跟实际的积分电路又有点区别,实际的积分电路没有R1。我认为C1是相位补偿的,正端加的电压时直流偏执。仿真出来的波形,输出要么最大,要么最小,但是在某一个电压临界值,可以看到输出波形的逐渐变化,但最终会变到最大或变到最小。

网友A:
当然。
对直流而言,此运放开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
对直流而言,此运放开环。

什么作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作用呢?

什么作用,我可不知道。

我只知道该电路必定“输出要么最大,要么最小,但是在某一个电压临界值,可以看到输出波形的逐渐变化,但最终会变到最大或变到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
对直流而言,此运放开环。

为什么呢?难道是比较器?!

网友B:
输出应该和频率有关系,LZ把传递函数写一下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C:
我猜就是比较器嘛

网友D:
这应该是个滤除直流分量的带通滤波电路。。。

网友E:
比例积分控制器,一般做系统补偿校正用的,频域分析就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比例积分控制器,一般做系统补偿校正用的,频域分析就知道了

学习了

网友G:
晕,串一个电阻,也是积分电路呀。
只不过当输入电压突变时,允许输出也比例的突变,然后积分。

网友H:
随着频率增加,放大倍数越来越小的电路,

网友:
这个电路很复杂,用XL=1/2*3.14*R*C  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