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控制相关的若干问题

楼主(2013-08-07):
关于无刷电机控制的一些问题,做过产品或者了解这一块的前辈分享一些经验,大家也交流讨论一下。
        1、目前市场无刷电机控制器产品做了哪几个闭环?
        2、无刷电机若做电流环控制,是采相电流还是总电流?
        3、采相电流做闭环,是否用到矢量控制策略?若是,那和正弦波永磁同步电机矢量控制策略在实现上有什么区别?

      通常在要求不高的场合下,无刷电机只是做到了速度环;电流方面会做电机总电流的限流保护,暂且称之为“闭环”;位置环可以根据霍尔信号进行判断,实现精度不高的闭环。
        但是这样控制,实践过程中运行效果比较受限,比如:
        1、负载较大时的软启动,难以做到十分柔和;
        2、在超低速运转时,负载突变对电机运行稳定性影响很大。

      大家在无刷电机控制方面有没比较好的经验或者策略分享?

楼主:
求分享一些电流环控制的策略或者经验...

网友A:
速度环+电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环+电流环

多谢多谢指教!
想进一步了解下,在电流闭环设计中你是采集总电流还是相电流来做,电流环能否稍微详细一些。

楼主:
论坛里做电机驱动、运动控制的很少吗?   斑竹,救火啊...

网友B:
一般都是采集总电流的

网友C:
1、速度 + 电流
2、总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采集总电流的

谢谢分享。
像现在采用无刷电机的电动自行车控制电流环一般也是采集总电流吧?

楼主:
我想进一步了解下,有没有采集相电流进行无刷电机电流环设计的。
希望做电机驱动或运动控制的朋友们多分享分享...

网友B:
主要是没有必要分开检测,还增加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