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求USB驱动TFT方案

楼主(2013-08-08):
客户主板主CPU只剩USB2.0接口可用,需要连接我的1.4‘’TFT,要求显示视频。大概需要USB数据收发,控制和外部RAM,求5美金左右的硬件方案。

网友A:
直接用USB桥接芯片可以不。啊。FTDI的产品应该是的可以的啊。你可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USB桥接芯片可以不。啊。FTDI的产品应该是的可以的啊。你可以看一下。 ...

FTDI的USB转SPI/MCU8bits芯片最大传输速率是1Mbyte/s,用来传输视频的话不够吧?TFT的控制信号从哪来呢?没看到FTDI的芯片有时钟信号输出,能否告知,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不是很难的事情吧,用的是什么系统?Windows Or Linux?

windows系统,有什么建议么?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FTDI的USB转SPI/MCU8bits芯片最大传输速率是1Mbyte/s,用来传输视频的话不够吧?TFT的控制信号从哪来呢? ...

FTDI的是有时钟输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dows系统,有什么建议么?多谢!

你打这个电话021-54453155转17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这个电话021-54453155转1705

能否告知具体是的型号呢?另外刚电话给你,好像你外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告知具体是的型号呢?另外刚电话给你,好像你外出了。。。

是的昨天外出了。你那边下午电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