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地和数字地的隔离用磁珠好,还是用0欧姆电阻好?

楼主(2013-08-08):
请教:
模拟地和数字地的隔离用磁珠好,还是用0欧姆电阻好?
谢谢!

网友A:
一般场合0欧姆就可以,功率大的时候用磁珠(我没用过,见别人这么干的,哈哈)

网友B:
大多数用的0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多数用的0R

请教楼上大侠,在这里,磁珠和0欧姆电阻 有何区别?

网友B:
磁珠你得根据噪声频率来选

网友C:
这个是基于什么原理的呢?各位大侠。0欧姆电阻,磁珠,或者干脆直接飞线连接

网友D:
我们使用的是磁珠,磁珠更有针对性!

网友E:
磁珠对百兆左右的信号有吸收作用,低频下基本等于短路。

网友F:
用磁珠或者0R电阻的目的都是使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接地”。为了防止数字电路部门的地噪声影响敏感的模拟电路。
磁珠的隔离效果更强

网友G:
有强电磁脉冲干扰时,应该使用0R电阻。因为在发生强电磁脉冲干扰时,磁珠会使模拟地与数字地产生电压差,如果电压差超过了系统可以容忍的范围,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故障。特别是MCU,对两个地电位的差很敏感。

网友H:
磁珠特性类似电感,阻抗随频率升高而增加,不过到一定频率后特性会有显著不同;
0欧电阻价格比磁珠便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具有磁珠的功能,常替代磁珠用。

网友I:
射频模组,我们用磁珠

楼主:
理不辩不明,灯不拨不亮。众位大侠的经典论述解开了我的谜团。
再次感谢!

网友J:
之前一直没有听说过磁珠,只是听模电老师说模拟地和数字地不能接在一起,但是具体怎么做老师也没讲,看郭天祥的51书上讲AD时模拟地和数字地直接相连了,现在才明白那是错的,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强电磁脉冲干扰时,应该使用0R电阻。因为在发生强电磁脉冲干扰时,磁珠会使模拟地与数字地产生电压差,如 ...

请教大侠:
“用0欧姆电阻连接模拟地和数字地” 与 “直接把数字地和模拟地连接(当然是单点接地)”,有何区别?
换个说法,就是0欧姆电阻换成导线,有何区别?
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有强电磁脉冲干扰时,应该使用0R电阻。因为在发生强电磁脉冲干扰时,磁珠会使模拟地与数字地产生电压差,如 ...

很多MUC不止一个地,那是不是所有的MCU的地线都要当成是数字地来处理??

网友L:
0欧姆电阻和导线肯定不一样,因为0欧姆不代表电阻真的是0.
更推荐的方法还是两个地直接相连,在PCB上要处理好。
关键是处理好电流的回流路径。

网友:
每天掌握一点点

网友M:
请大神讲讲0ohm和导线有什么区别?

网友N:
用磁珠得小心。最好不用磁珠。

网友O:
不错,要根据你设计的板子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呢!!

网友:
学习了,原来在一些电路图上看到一些0R电阻,不知道那个东西有什么用,今天总算明白了

网友P:
我碰到的是测试,然后决定;

楼主(2013-12-24):
谢谢各位大侠的光临和指点

网友Q(2014-01-27):
一般情况0开道的!不要把电阻看成是纯电阻的!即使是0欧姆的,电阻的隔离作用还是很强的!

网友R:
没有测试数据验证--不好说

网友S:
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著抑制作用,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以便选用适当型号。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的情况,磁珠不合。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这点比磁珠强。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T1ixs855rDCp9yn_qFK

网友T:
什么也不用不行么?为什么老用直接连上

网友U:
围棋的规则有好几种,关于盘角曲4的处理,有不同认定;中方的观战是通过实战解决争议;
用磁珠和电阻都是单点联接,高频时磁珠有一定的能量吸收(严重时发热);
我以前也用磁珠,不好买,后用电阻,再后来,电阻也省掉了。只剩单点联接了;
要看你的要求,要看你的工作环境,实战解决最有道理。

网友V:
一个是储能器件,一个是耗能器件,表现出的是阻性,在高频下用磁阻是正道,电感在高频下表现出电容性能,因为其分布电容导致的.

网友G(2014-03-30):
引用 楼主:
请教大侠:
“用0欧姆电阻连接模拟地和数字地” 与 “直接把数字地和模拟地连接(当然是单点接地)”,有 ...

没区别。使用0R电阻,在布线的时候方便一些,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别布线,在0R电阻处单点相连。如果你能保证模拟地与数字地单点相连,不用0R电阻也是一样的。

网友W(2015-11-18):
拜读,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