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感觉PIC现在已经没落了

楼主(2013-08-08):
现在只是在低端用一下,而且都是汇编,主要用10系列和12系列。在多一点引脚选择的余地就比较大了。最看上想用一下16系列的,但总是感觉C编译器用的比较别扭(那是在许多年前),就放弃用AVR了,但是其OTP的片子确实稳定。

网友:
我们工程师都用C的,用的也挺好的

网友A:
内核技术上是非常落后的,工艺技术上是非常稳定的,因为有N多老用户,所以还谈不上没落。不过跟其他近代单片机比一下C语言的效率和内核的简洁程度,简直想骂脏话。

都用C语言了,内核咋样海关你屁事啊! 你不是写个AVR的书吗?不想用,就用你的AVr好了

网友A:
就是因为用过汇编,所以内核才关我P事啊,你用PIC和AVR、STM8之类写同样的程序就知道了。我们用PIC已经接近20年了,也有感情,但是说技术的时候要实事求是。

网友B:
都在前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C:
PIC16的增强型号还是改善了很多的。

产品不在于是否足够先进,首先要保证足够稳定。

PIC16的内核确实稍微低效了一些,但增强型PIC16还是改善了很多,对于应用电子产品设计来说,多数时候并不是太在乎内核有多高效,特别是在用C之后就更无所谓了,而是更在乎质量、支持、供货、价格等因素。
呵呵,我们也不能指望一个产品能在所有方面都做的最好。

STM8、AVR还有太多缺点,基本不可能对PIC生态构成太大杀伤力。

网友D:
比较中情于PIC,

网友E:
主要是价格,价格给力啥都好说。

网友F:
对于用C的来说.....有差别么....不一样的是写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对于用C的来说.....有差别么....不一样的是写程序

有,说没有的没有深入。

网友G:
原厂放价格就好;了

网友H:
性能不咋的芯片因为稳定,服务的原因卖的不错

网友I: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J:
18系列挺强悍的,我做过一个实验,液晶刷屏,就是反复对320x240的液晶进行点填充和擦除,同样的C程序,测试芯片为PIC18F442和LPC2134,两者晶振都为10M,都开启PLL,理论上前者为40M,后者为60M,但是我从刷屏速度看不出有太大的区别

网友K:
1、PIC24全系列工业级,
2、稳定可靠,
3、技术支持很好,免费借用开发板
4、新编译器MPLAB X好用
5、中文芯片手册最齐全
6、简单的解决方案全用microchip的芯片

网友L:
PIC低端系列的单片机本来就不是面向复杂计算的应用场合,

对于一般工业,民用的应用场合,

足以!!!

那种以内核速度来评价PIC16,PIC18等单片机的应用前景,

是非常迂腐的行为。

网友M:
感觉pic没啥大的缺点,产品线覆盖很广,而且应用也很灵活.
如果深入使用pic,是可以感觉他的魅力所在的。

网友N:
最近在折腾PIC16 ,别的不清楚,PWM的频率和占空比的精度实在高。设定10KHZ,就是10.00KHZ。占空比设定 13% / 17% / 33% / 44% ,输出一点折扣也不打。

同样用内部RC振荡, STM8S在这方面要差些,无论频率或占空比,多少都打点折扣

PIC的价格要是更亲民一点就好了

网友O:
PIC 覆盖面 ,产品性能确实是不错的。看工程师们最擅长哪块。

网友P:
哥们,你的头像太帅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A:
有,说没有的没有深入。

你是否能给举个例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P:
你是否能给举个例子?

请比较PIC16和STM8对内部E2的操作。

一般EERPOM的操作次数都不会超过10W次,如果程序里会对这个很敏感可能要检查下自己程序是不是合理了。

网友Q:
主要是供应商多了,可选择的余地更大,其结果是主流厂商的出货量变得不再主流。

网友R(2014-01-26):
低端用PIC还不错
高端的你要复杂计算的用dsp
要跑操作系统那去用ARM吧

网友S:
我还是比较喜欢PIC的。

网友T:
技术上PIC是没落了,但是产品设计不是看技术的!

网友U(2020-03-10):
8位单片机市场还在增长,PIC单片机出货量也在增长,说没落的可能还是你接触的领域不是PIC的目标市场。
说个简单的例子,你在一个充电机里面跑一个STM8试试,分分钟宕机。

网友V:
稳定性一直口碑很好的!而且永不停产,这一点很少有其它厂商做到!

网友W:
不能够单凭感觉啊~ 感觉都不很准确

网友W:
小播真紧贴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