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取USB接口打印机的设备名,然后用CreateFile打开,

楼主(2013-08-08):
如何获取USB接口打印机的设备名,然后用CreateFile打开,在使用writefile和Readfile函数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A:
对于不清楚驱动的非HID USB设备,应从注册表里这个设备的GUID 枚举这个设备,然后打开这个设备,然后读写。

楼主:
直接打开注册表查看这个设备的GUID值吗,有没有函数可以像HID类通过函数得到设备guid值

网友A:
        hDevInfoSet=SetupDiGetClassDevs(&MyGuid,
                                               NULL,
                                                                                                    NULL,
                                                                                                    DIGCF_DEVICEINTERFACE|DIGCF_PRESENT);
         Result=SetupDiEnumDeviceInterfaces(hDevInfoSet,
                                                   NULL,
                                                                                                    &MyGuid,
                                                                                                    MemberIndex,
                                                                                                    &DevInterfaceData);     直接用这个函数,MyGuid 是从注册表查出来的接口类GUID。一般的非HID类设备,使用这个办法能找到的。对于个别找不到的应从主控制器开始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