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B口中断

楼主(2013-08-08):
我现在把B0口设置成电平中断。外部接了一个按键。中断程序:
void interrupt ISR()

      if(RBIF)   // B口电平中断
        {
                PortB = PORTB;  //读B口寄存器
                func(); //自己的函数
                RBIF = 0;
        }

请问这样写可以吗?

网友A:
试试就知道了 感觉是没问题的

楼主:
硬件正在做啊,不知道按键抖动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B:
没有去抖动的环节,抖动可能会有影响。

网友C:
电平中断的话可以做去抖!

void interrupt ISR()

      static bit judge;
      if(RBIF&&judge)   // B口电平中断
      {
           judge = !judge;
           RBIF = 0;
           return;
      }
      else
       {
            judge = !judge;
            RBIF = 0;
            PortB = PORTB;  //读B口寄存器
            func(); //自己的函数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平中断的话可以做去抖!

void interrupt ISR()

好的,谢谢啊

网友D:
是弹起还是按下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弹起还是按下起作用

按下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