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1602液晶显示数字时钟

楼主(2013-08-08):
星期的显示无法实现。望高人指导!!!

#include<reg52.h>
#include<string.h>
#include "yej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1=P1^4;
sbit s2=P1^5;
sbit s3=P1^6;
sbit s4=P1^7;

uchar code table0[]=" 2013-12-30";
uchar code table1[]="    23:59:53";
uchar table2[3];
uchar t0,s1num,xingqi;
char shi,fen,miao,nian,yue,ri;

void init()
{
        uchar num;
        s1num=0;
        miao=0x35;
        fen=0x3b;
        shi=0x17;
        nian=13;
        yue=12;
        ri=30;
        initlcd();
        writecom(0x80+2);
        for(num=0;num<11;num++)
                {
                        writedate(table0[num]);
                        delay(5);
                }
        writecom(0x80+0x40);
        for(num=0;num<12;num++)
                {
                        writedate(table1[num]);
                        delay(5);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write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ge;
        writecom(add+0x80+0x40);
        sh=date/10;
        ge=date%10;
        writedate(0x30+sh);
        writedate(0x30+ge);
}
void writenyr(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ge;
        writecom(add+0x80);
        sh=date/10;
        ge=date%10;
        writedate(0x30+sh);
        writedate(0x30+ge);
}
void writexq(uchar xq)
{
        uchar num;
        //xq++;
        if(xq==8)
        {
                xq=1;
        }
        writecom(0x80+12);
        switch(xq)
        {
                case 1:writedate('M');delay(5);break;
                case 2:writedate('T');delay(5);break;
                case 3:writedate('W');delay(5);break;
                case 4:writedate('H');delay(5);break;
                case 5:writedate('F');delay(5);break;
                case 6:writedate('S');delay(5);break;
                case 7:writedate('U');delay(5);break;
        }
        writecom(12+0x80);
        for(num=0;num<3;num++)
        {
                writedate(table2[num]);
                delay(5);
        }
}

void keyscan()     //最重要的一个函数;;?
{
        if(s1==0)           //判断功能键;?
        {
                delay(5);
                if(s1==0)
                {        s1num++;
                        while(!s1);
                        if(s1num==1)
                        {
                                TR0=0;
                                writecom(0x80+0x40+11);
                                writecom(0x0f);
                        }
                }                        //设置好光标后直接关闭判断语句;;?
                if(s1num==2)
                {
                        writecom(0x80+0x40+8);
                }
                if(s1num==3)
                {
                        writecom(0x80+0x40+5);
                }
                if(s1num==4)
                {
                        writecom(0x80+12);
                }
                if(s1num==5)
                {
                        writecom(0x80+9);
                }
                if(s1num==6)
                {
                        writecom(0x80+6);
                }
                if(s1num==7)
                {
                        s1num=0;
                        writecom(0x0c);
                        TR0=1;
                }
        }
        if(s1num!=0)
        {
                if(s2==0)
                {
                        delay(5);
                        if(s2==0)
                        {
                                while(!s2);
                                if(s1num==1)
                                {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sfm(10,miao);
                                        writecom(0x80+0x40+11);
                                }
                                if(s1num==2)
                                {
                                        fen++;
                                        if(fen==60)
                                                fen=0;
                                        writesfm(7,fen);
                                        writecom(0x80+0x40+8);
                                }
                                if(s1num==3)
                                {
                                        shi++;
                                        if(shi==24)
                                                shi=0;
                                        writesfm(4,shi);
                                        writecom(0x80+0x40+5);
                                }
                                if(s1num==4)
                                {
                                        ri++;
                                        if(ri==32)
                                                ri=1;
                                        writenyr(11,ri);
                                        writecom(0x80+12);
                                }
                                if(s1num==5)
                                {
                                        yue++;
                                        if(yue==13)
                                                yue=1;
                                        writenyr(8,yue);
                                        writecom(0x80+9);
                                }
                                if(s1num==6)
                                {
                                        nian++;
                                        writenyr(5,nian);
                                        writecom(0x80+6);
                                }
                        }
                }
                if(s3==0)
                {
                        delay(5);
                        if(s3==0)
                        {
                                while(!s3);
                                if(s1num==1)
                                {
                                        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sfm(10,miao);
                                        writecom(0x80+0x40+11);
                                }
                                if(s1num==2)
                                {
                                        fen--;
                                        if(fen==-1)
                                                fen=59;
                                        writesfm(7,fen);
                                        writecom(0x80+0x40+8);
                                }
                                if(s1num==3)
                                {
                                        shi--;
                                        if(shi==-1)
                                                shi=23;
                                        writesfm(4,shi);
                                        writecom(0x80+0x40+5);
                                }
                                if(s1num==4)
                                {
                                        ri--;
                                        if(ri==0)
                                                ri=31;
                                        writenyr(11,ri);
                                        writecom(0x80+12);
                                }
                                if(s1num==5)
                                {
                                        yue--;
                                        if(yue==0)
                                                yue=12;
                                        writenyr(8,yue);
                                        writecom(0x80+9);
                                }
                                if(s1num==6)
                                {
                                        nian--;
                                        writenyr(5,nian);
                                        writecom(0x80+6);
                                }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0++;
        if(t0==20)
        {
                t0=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ri++;
                                        writexq(++xingqi);
                                        //writecom(0x80+12);
                                        //xingqi++;
                                        if(ri==32)
                                        {
                                                ri=1;
                                                yue++;
                                                if(yue==13)
                                                {
                                                        yue=1;
                                                        nian++;
                                                        writenyr(5,nian);
                                                }
                                                writenyr(8,yue);
                                        }
                                        writenyr(11,ri);
                                //        delay(5);
                                }
                                writesfm(4,shi);
                        }
                        writesfm(7,fen);
                }
                writesfm(10,miao);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
}

//以下为"yej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n=P2^2;
sbit bu=P0^7;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bit bt()
{
        bit res;
        rs=0;
        rw=1;
        en=1;
        res=bu;
        delay(5);
        //en=1;
        //delay(5);
        en=0;
        return res;
}*/

void writecom(uchar com)
{
        //while(bt()==1);
        rs=0;
        rw=0;
        en=0;
        P0=com;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writedate(uchar date)
{
        //while(bt()==1);
        rs=1;
        rw=0;
        en=0;
        P0=date;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initlcd()
{
        rw=0;
        rs=0;
        en=0;
        delay(5);
        writecom(0x38);
        delay(2);
        writecom(0x38);
        delay(2);
        writecom(0x0c);
        delay(2);
        writecom(0x06);
        delay(2);
        writecom(0x01);
        delay(2);
}

楼主:
已经被我自己解决,与大家分享!
#include<reg52.h>
#include<string.h>
#include "yej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1=P1^4;
sbit s2=P1^5;
sbit s3=P1^6;
sbit s4=P1^7;

uchar code table0[]=" 2013-12-30";
uchar code table1[]="    23:59:53";
uchar table2[3];
uchar t0,s1num,xingqi;
char shi,fen,miao,nian,yue,ri;

void init()
{
        uchar num;
        s1num=0;
        miao=0x35;
        fen=0x3b;
        shi=0x17;
        nian=13;
        yue=12;
        ri=30;
        initlcd();
        writecom(0x80+2);
        for(num=0;num<11;num++)
                {
                        writedate(table0[num]);
                        delay(5);
                }
        writecom(0x80+0x40);
        for(num=0;num<12;num++)
                {
                        writedate(table1[num]);
                        delay(5);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write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ge;
        writecom(add+0x80+0x40);
        sh=date/10;
        ge=date%10;
        writedate(0x30+sh);
        writedate(0x30+ge);
}
void writenyr(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ge;
        writecom(add+0x80);
        sh=date/10;
        ge=date%10;
        writedate(0x30+sh);
        writedate(0x30+ge);
}
void writexq(uchar xq)
{
        //uchar num;
        //xq++;
        if(xq==8)
        {
                xq=1;
        }
        writecom(0x80+13);
        switch(xq)
        {
                case 1:writedate('M');delay(5);
                           writedate('O');delay(5);
                           writedate('N');delay(5);break;
                case 2:writedate('T');delay(5);
                           writedate('U');delay(5);
                           writedate('E');delay(5);break;
                case 3:writedate('W');delay(5);
                           writedate('E');delay(5);
                           writedate('D');delay(5);break;
                case 4:writedate('T');delay(5);
                            writedate('H');delay(5);
                           writedate('U');delay(5);break;
                case 5:writedate('F');delay(5);
                           writedate('R');delay(5);
                           writedate('I');delay(5);break;
                case 6:writedate('S');delay(5);
                           writedate('A');delay(5);
                           writedate('T');delay(5);break;
                case 7:writedate('S');delay(5);
                           writedate('U');delay(5);
                           writedate('N');delay(5);break;
        }
        //writecom(12+0x80);
        /*for(num=0;num<3;num++)
        {
                writedate(table2[num]);
                delay(5);
        }*/
}

void keyscan()     //最重要的一个函数;;?
{
        if(s1==0)           //判断功能键;?
        {
                delay(5);
                if(s1==0)
                {        s1num++;
                        while(!s1);
                        if(s1num==1)
                        {
                                TR0=0;
                                writecom(0x80+0x40+11);
                                writecom(0x0f);
                        }
                }                        //设置好光标后直接关闭判断语句;;?
                if(s1num==2)
                {
                        writecom(0x80+0x40+8);
                }
                if(s1num==3)
                {
                        writecom(0x80+0x40+5);
                }
                if(s1num==4)
                {
                        writecom(0x80+12);
                }
                if(s1num==5)
                {
                        writecom(0x80+9);
                }
                if(s1num==6)
                {
                        writecom(0x80+6);
                }
                if(s1num==7)
                {
                        s1num=0;
                        writecom(0x0c);
                        TR0=1;
                }
        }
        if(s1num!=0)
        {
                if(s2==0)
                {
                        delay(5);
                        if(s2==0)
                        {
                                while(!s2);
                                if(s1num==1)
                                {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sfm(10,miao);
                                        writecom(0x80+0x40+11);
                                }
                                if(s1num==2)
                                {
                                        fen++;
                                        if(fen==60)
                                                fen=0;
                                        writesfm(7,fen);
                                        writecom(0x80+0x40+8);
                                }
                                if(s1num==3)
                                {
                                        shi++;
                                        if(shi==24)
                                                shi=0;
                                        writesfm(4,shi);
                                        writecom(0x80+0x40+5);
                                }
                                if(s1num==4)
                                {
                                        ri++;
                                        if(ri==32)
                                                ri=1;
                                        writenyr(11,ri);
                                        writecom(0x80+12);
                                }
                                if(s1num==5)
                                {
                                        yue++;
                                        if(yue==13)
                                                yue=1;
                                        writenyr(8,yue);
                                        writecom(0x80+9);
                                }
                                if(s1num==6)
                                {
                                        nian++;
                                        writenyr(5,nian);
                                        writecom(0x80+6);
                                }
                        }
                }
                if(s3==0)
                {
                        delay(5);
                        if(s3==0)
                        {
                                while(!s3);
                                if(s1num==1)
                                {
                                        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sfm(10,miao);
                                        writecom(0x80+0x40+11);
                                }
                                if(s1num==2)
                                {
                                        fen--;
                                        if(fen==-1)
                                                fen=59;
                                        writesfm(7,fen);
                                        writecom(0x80+0x40+8);
                                }
                                if(s1num==3)
                                {
                                        shi--;
                                        if(shi==-1)
                                                shi=23;
                                        writesfm(4,shi);
                                        writecom(0x80+0x40+5);
                                }
                                if(s1num==4)
                                {
                                        ri--;
                                        if(ri==0)
                                                ri=31;
                                        writenyr(11,ri);
                                        writecom(0x80+12);
                                }
                                if(s1num==5)
                                {
                                        yue--;
                                        if(yue==0)
                                                yue=12;
                                        writenyr(8,yue);
                                        writecom(0x80+9);
                                }
                                if(s1num==6)
                                {
                                        nian--;
                                        writenyr(5,nian);
                                        writecom(0x80+6);
                                }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0++;
        if(t0==20)
        {
                t0=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ri++;
                                        writexq(++xingqi);
                                        //writecom(0x80+12);
                                        //xingqi++;
                                        if(ri==32)
                                        {
                                                ri=1;
                                                yue++;
                                                if(yue==13)
                                                {
                                                        yue=1;
                                                        nian++;
                                                        writenyr(5,nian);
                                                }
                                                writenyr(8,yue);
                                        }
                                        writenyr(11,ri);
                                //        delay(5);
                                }
                                writesfm(4,shi);
                        }
                        writesfm(7,fen);
                }
                writesfm(10,miao);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