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极管烧掉的原因?

楼主:
如附件所示,我这是一个传感器的输出电路,LED是用于观测,而三极管输出部分用于集电极开路输出,输出端接PLC或是其他设备。最近发现三极管有个别的坏掉现象,请问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的现象呢。今天又坏了一个,我测了一下,当单片机IO输出高电平(3.3)时,输出信号接上拉电阻10K至24V,然后输出本应该是0的时候,用电表测得是5.8V,而单片机IO输出低电平时,本应该输出24的结果是3.23.请问这种现象是不是三极管烧掉了,如果烧掉了,是什么导致的呢?单片机是atmega128A

网友A(2013-08-08):
检查三级管的封装是不是画反了。

网友B:
10K上拉在哪里,测量的事那个点的电压

网友C:
三极管没有烧掉,但是永远达不到饱和条件吧。

网友D:
三极管烧的原因:过流过压过热

网友E:
三极管封装,外围电路挨个看吧!

楼主(2013-09-23):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没有烧掉,但是永远达不到饱和条件吧。

怎么会啊?BC817-40的放大系数约为390,那么假如饱和的话,IC=(24-0.7)/10K = 2.33mA,而对应的IB = IC/B = 2.33/390 = 0.006,此时的情况是ib=(3.3-0.7)/ 1k = 1.6mA  ,已经远远大于饱和电流了

网友F:
但看电路图没有问题,据楼主描述看似三极管一直工作在放大区。
猜测:
由于输出接PLC需要负载电流较大(估计100MA级)假设BC817-16放大倍数100,需要基极电流达到1MA。,而LED的存在也需要较大的电流,(3.3-1.7)/1K=1.6MA
所以需要IO拉电流达到2.6MA,如果无此输出能力,将会导致三极管永远无法饱和。
如果51单片机拉电流500ua不够,atmega好像30MA,应该够了。

具体可以拆下LED,外部空载测试是否仍然三极管如此,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