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线检测电路,征求意见

楼主(2013-08-08):
因为想改善自己的断线检测电路,前两天在本版看了个帖子,链接如下: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6633
(为什么我回复的帖子,在我的空间中都找不到,还得重新搜索)
自己就按照这种思想画了一个电路,想征求各位的意见,图在下面:
其中为考虑到流过的电流容量选用了6A10二极管。D17和D18是提供正向压降的,所以用两个;而D19是通反向电流的,压降尽可能小,所以我用了一个。这样正负压降不平衡,会有什么影响。
还有电容C10用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危险没有?
我水平不高,请各位高人发表看法。谢谢!

网友A:
图片看不到。从你的描述来看,你的也是交流风扇,这样容易因为正负周期不平衡导致风扇过热。

网友B:
二极管要开路的话,你的检测电路不就全爆了

网友C:
用电流互感器不行吗?

网友D:
不知道你的断线检测器是用在哪里的,最简单最可靠的办法是用两个三极管互锁,静态电流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不到。从你的描述来看,你的也是交流风扇,这样容易因为正负周期不平衡导致风扇过热。 ...

这两天忙其他的了,居然这么多回复,谢谢大家!
交流接加热片或者风扇,风扇上的正负电压差只有一个二极管的压降,大约0.7V,不知道影响是否真那么大,如果大的话,我就反向也用两个二极管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要开路的话,你的检测电路不就全爆了

确实是这样,光耦应该承受不了那么大的电流。不过为了简化电路,我觉得还是要用这个方案,毕竟二极管烧断的概率应该不是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流互感器不行吗?

电流互感器的话太麻烦,要考虑的东西很多,且副边输出会随原边负载的变化而变化,后级元件参数不好选择
另外成本也高,所以觉得还是这个方案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C10多余的。电阻值弄大些。

是的。我本来是想把C10放在这里做导通稳压用的,不过看来和AC220V之间没有二极管隔离,它的电压应该会随着AC220V的电压变化而变化。所以我把C10挪到了后边,就是光耦的3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的断线检测器是用在哪里的,最简单最可靠的办法是用两个三极管互锁,静态电流很小 ...

是用来检测交流回路电流有无的,不知道你说的三极管互锁是什么样子的,能否详细描述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用来检测交流回路电流有无的,不知道你说的三极管互锁是什么样子的,能否详细描述一下。 ...

还是直接给你画个图吧,见下图,图中交流线路就是你说的需要检测的线路,此处线路一断,后面即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直接给你画个图吧,见下图,图中交流线路就是你说的需要检测的线路,此处线路一断,后面即报警

...

555,没有看懂
你那个Vi是直流电压,还是交流电压?
交流输入电压是多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555,没有看懂
你那个Vi是直流电压,还是交流电压?
交流输入电压是多高? ...

直流和交流都可以,至于输入电压,只要三极管的耐压足够,再加上合适的电阻,电压多高都可以,前提是三极管的耐压

楼主:
我最终的电路图是这样的,不过还没验证。刚才系统以为我刷屏来着,没发出来,接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流和交流都可以,至于输入电压,只要三极管的耐压足够,再加上合适的电阻,电压多高都可以,前提是三极 ...

请问,Vi是独立于交流回路的电压,还是交流回路上的电压?
还有那个地能和交流形成回路吗?
这个电路感觉看不懂啊,我水平真的不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Vi是独立于交流回路的电压,还是交流回路上的电压?
还有那个地能和交流形成回路吗?
这个电路感觉 ...

原理就是,正常情况下,左边三极管会导通,同时会拉低右边三极管基极电位,右边三极管截止,扬声器不报警,当线路断线之后,左边三极管失电,会截止,这样一来,右边三极管基极电位就会升高,右边三极管开始导通,扬声器开始报警,扬声器也可以用LED或继电器来代替

网友C:
你这个电路负载轻的时候根本不会起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