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你还用Keil吗??!

楼主(2013-08-08):
话不多说,上图:

上面的函数式我从keil4编写的51液晶驱动移植到MSP430上面,用TI的CCS5;就是上面的函数,我函数的声明用的是大写的
LCD1602_WriteByte_Com();但是调用的时候不小心写到小写了,但是在keil4那边编译链接是没有报错的!!!而且程序运行结果和我预期的一样!!!
今天我把程序移植到MSP430这边,怎么也链接不了,总提示错误~~~~~
感慨啊~~

网友A:
你这个是在考验编译器啊

网友B:
keil4确实是这样的,试下keil3应该可以检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il4确实是这样的,试下keil3应该可以检测出来

不是吧??keil3的升级版比Keil3还差啊????!

网友C:
keil4是不区分大小写的,
LCD1602_WriteByte_Com()和lcd1602_writebyte_com(),效果是一样的,但是430的编译器就区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在考验编译器啊

人不可能不犯错,总会有点小错误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keil4是不区分大小写的,
LCD1602_WriteByte_Com()和lcd1602_writebyte_com(),效果是一样的,但是430的 ...

擦,我现在才知道Keil4不区分大小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擦,我现在才知道Keil4不区分大小写!!!

谁说不区分大小写

网友D:
我也发现了kei 4有一些小错误也能编译成功~为啥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不区分大小写

5L说不区分大小写,到底是区不区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也发现了kei 4有一些小错误也能编译成功~为啥哩~

出现这个问题,很多都是直接复制粘贴的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5L说不区分大小写,到底是区不区分的???

说明你的C语言不过关,C语言里面是怎么规定的你还记得么。

网友E:
C语言区分大小写的啊,还可以设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个问题,很多都是直接复制粘贴的代码。

代码是我自己写的~只是有些地方自己有时候一时没留意~然后编译成功~
调试成功继续编写的时候,发现了函数定义和函数声明的参数类型不一致~
然后再编译,还是过去了~还有些小错误忘了是什么了~当时没怎么留意~
现在想想,回去好好看看~

网友F:
这东西很难说,觉得还是使用习惯或者电脑系统的问题导致,让老外来用,人家就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G:
有些编译器对大小写敏感是可以设定的。

网友:
不用KEIL  用什么???

网友H:
当然区分大小写,是编译器帮你优化了,没有错误,应该有警告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吧??keil3的升级版比Keil3还差啊????!

实践出真知!

网友I:
自己函数声明的时候写错了

这样在KEIL C51是合法的,但其它编译器不一定合法
// prog1.c
void test(void)
{
        ...
}

// prog2.c
void test2(void)
{
        extern void Test(void);

        Test();                // test()

        ...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谁说不区分大小写

俺错了…………俺一直以为大小写是为了规范的

网友J:
  KEIL在报复使用盗版

网友K:
我知道的是汇编的标号不区分大小写,
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在编译阶段,大小写是敏感的,
编译后各.c文件成为汇编格式,然后再链接,结果就大小写不敏感了。

结论(猜测),同一模块内(.c)是大小写敏感的,声明的外部函数就不敏感了。

网友L:
真有此事?难以相信!
不遵循C语言规范,能行吗?

从自身做起,以C语言规范去编写代码,而不要用KEIL或IAR的私有特性去编写,不然就等着移植麻烦的问题。
不要启用IDE和编译器的一些特殊功能,方便自己,却违背了C语言规范,移植到另一种IDE和编译器时就不行了。

网友M:
我这里问什么就区分了,难道是keil版本问题,我用的是MDK 4.7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的C语言不过关,C语言里面是怎么规定的你还记得么。

呵呵。。。。。。

网友N:
说明keil智能啊,连你拼写错误都自动识别了,你说强大不强大

网友O:
还在用keil2的飘过~~~

网友P:
4没用过,不过曾经试过同样的程序,在2和3下编译出来的HEX不一样,但单片机执行起来是一样的。

网友Q:
个人认为这本就是你自己的错.
C51本就是一个专用的编译器, 他从来没说是一个通用的编译器.
它的介绍说:
The Cx51 Compiler is not a universal C compiler adapted for the 8051 target. It is a ground-up implementation, dedicated to generating extremely fast and compact code for the 8051 microprocessor
她也清楚的说明了她的名字改编规则, 都变成大写.
Segment names include a module_name which i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in which the object is declared. In order to accommodate a wide variety of existing software and hardware tools, all segment names are converted and stored in uppercase.

至于你的C代码, 大小写混乱,那是你的错,^_^.

网友R:
用KEIL的飘过。呵呵

网友S: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的C语言不过关,C语言里面是怎么规定的你还记得么。

c语言规定函数声明必须要大写。

网友T:
我试验的结果怎么是区分大小写呢

网友U:
从来不在函数名字中大小写混用

网友V:
还有这回事,从来没注意过,不过这个还是严格点比较好啊

网友W:
编译器对大小写是否区分,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X:
有点无语了,这关编译器什么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S:
c语言规定函数声明必须要大写。

哪里有这个规定,我只知道宏定义规定需要用大写,这样的目的是为了区分函数。并且这个规定也不是强制的,而是为了规范行业人员的习惯。

网友S: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这个规定,我只知道宏定义规定需要用大写,这样的目的是为了区分函数。并且这个规定也不是强制的, ...

我是在c程序设计(c99)版上看到的,作者说为了养成良好的编程习惯和风格,函数声明最好大写

网友Y:
不要试图挑战编译器的底线

网友Z(2014-04-21):
才发现,TR0 写成了tr0,不报错。

网友AA:
31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