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瞬间脉冲怎么去除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8-08):
用闭合的铁氧体磁环绕制1~3圈试试

楼主:
谢谢版主。这是利用电压不能突变,在实际测试中有较好的效果。因为这是一个汽车传感器产品,在产品体积和成本上有压力,能否利用电阻电容组成滤波网络

网友B:
加LC滤波应该会有效果。
RC的效果应该也差不多。

网友A:
用小电容应该有好的效果,滤除高频干扰

网友C:
怎样解决的?

网友D:
希望能知道怎么解决的

网友E:
解决了问题怎么不顺便把解决方法说出来,一点参考意义也没有。

网友F:
解决了,也不说说是怎么解决的...此贴无意义,鉴定完毕!!!

网友G:
解决的方法一般时,串磁珠并电容,这个也可以自己模拟一个环境做实验来验证。

网友H:
这个频率有多高的是很好出现的。用高频电容或者电感。

网友A:
希望楼主分享处理的具体措施!

网友I:
以后可能到这个ID有问题,大家都不给你解答了

网友A:
看来楼主是匆匆过客!

网友J(2014-03-27):
有问题就问,解决了就不分享,典型的。。。   鸟人

网友G:
他这个问题好解决,只要展开看波形的宽度就可以选合适的电容来滤除,同时加一个合适的bead更好,bead是将这个冲击转化成热能,电容则帮助缓冲一下。

网友K:
楼上正确,用磁珠加阻容

网友L:
有问题就问,解决了就不分享,典型的。。。鸟,   不能算人 人都不干这事

网友M:
其实是测试方法问题   楼主不好意思说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G:
他这个问题好解决,只要展开看波形的宽度就可以选合适的电容来滤除,同时加一个合适的bead更好,bead是将这 ...

你好 请教下 如何通过脉冲宽度来确定电容值啊  不是根据频率吗?

网友O:
希望楼主分享处理的具体措施

网友G:
引用 网友N:
你好 请教下 如何通过脉冲宽度来确定电容值啊  不是根据频率吗?

一般脉冲的宽度在ns级可以用 10pf电容,达到了us级就要bead + nf级的电容了,bead的选型时 300ohm@100MHz, 600ohm@100MHz都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