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管理问题?

楼主(2013-08-08):
  情况是这样:我们采用采集电压的方式,来检测锂电池是否用完。 但是锂电池有一种现象:平时就5mA的小电流工作,每5天要有一个330mA的大电流持续2秒,这时锂电池的电压就被拉得很低,可能低于电池报警电压值引起报警等相关措施。可实际锂电池此时还有充足的电量,那么有什么方法能可靠的测量锂电池的电量。(锂电池可以是一次性的或者循环充电的)

楼主:
最好不要用专门的锂电池管理芯片,那会增加功耗。

网友A:
欠压检测让开这个动作不就Ok了啊。

网友B:
电专门的电量管理IC,,,美信就有

网友C:
5ma 电流这么大,还是用电量管理芯片啊,SLEEP功耗都是UA级的!

楼主:
关键是 我需要静态工作电流就50u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 我需要静态工作电流就50uA

让开这个大电流过程再测,有什么问题??

网友D:
你可以根据330mA这个电流测出你电池的平均内阻,在用电时把这个内阻压降去掉就OK了。还有你那平时5mA的电流,也TM太大了吧,你那小小的电池能活多久?

楼主:
嗯嗯 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E:
5mA的电流,几天就没电了

楼主:
平时工作5MA,没5天330MA放一次电,平时不工作就50uA的静态工作电流。是我没说清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