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推荐个上升沿下降沿在ps级的mos管

楼主(2013-08-08):
如题,谢谢啦

楼主:
或者大家给我推荐个mos控制脉宽在1ns左右的电路,输出电流1.6A

网友:
1ns

这个参数这个指标的电路

我也想要

网友A:
真有这样的电路吗?关注

网友B:
1个ns,甚至 ps级别的驱动和MOS,还真的从没接触过,感觉,现阶段很难实现吧

网友C: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