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电容三点式振荡器疑问

楼主:
大家好:
    小弟对于电容三点式振荡器有一个疑问,请教一下大家。图中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应该是一个交流电压驮伏在其直流工作点电压上,因为电容Cb的隔直作用,只有交流电压通过电容C2反馈给三极管的基极,我的问题是,C2上的电压与三极管基极上的静态工作点直流电压共地,那么C2上的电压怎么才能驮伏在基级静态工作点上的电压呢?

网友A(2013-08-08):
Cb两端直流电压可不是零。

网友B:
“驮伏”?
敝人知识浅薄,不知道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Cb两端直流电压可不是零。

直流通路时,C1,C2,Ce视为断路,L视为短路,那么Cb是接在基极与集电极,并不是接在基极与地之间,那么这个小信号也无法加在这个基极静态电压上啊?我没有想明白,麻烦您解释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流通路时,C1,C2,Ce视为断路,L视为短路,那么Cb是接在基极与集电极,并不是接在基极与地之间,那么 ...

“直流通路时,C1,C2,Ce视为断路,L视为短路,那么Cb是接在基极与集电极,并不是接在基极与地之间”
没错。所以Cb两端直流电压为集电极电位与基极电位之差。

考虑交流通路时,C2两端电压(你所说的“交流小信号”)通过Cb加在基极与发射极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通路时,C1,C2,Ce视为断路,L视为短路,那么Cb是接在基极与集电极,并不是接在基极与地之间”
没 ...

谢谢版主的解答,但我还是没能理解这块,我知道C2上的电压通过耦合电容Cb加在基极与地之间,我不理解的地方是,三极管放大电路放大的交流小信号电压必须驮伏在直流电压之上,现在这个交流小信号电压(C2两端的电压)与这个直流电压共地了(交流时Ce短路,C2上端接地),并没有驮伏在直流电压之上,还能正常放大吗?

网友C:
:lol
你记住直流加交流了,,,书上还说,交流时电容短路处理来,你怎么不把C1,C2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记住直流加交流了,,,书上还说,交流时电容短路处理来,你怎么不把C1,C2短路了。。 ...

C1,C2不是耦合电容或者旁路电容,容值很小,所以不能视为短路

网友D(点评):
楼主当下需要的是“理解”!别人帮不到你。3天仍无进展,考虑转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解答,但我还是没能理解这块,我知道C2上的电压通过耦合电容Cb加在基极与地之间,我不理解的地 ...

你先不要管C1和L,只把C2画成一个交流电压源并且移到Cb左边,再与阻容耦合放大器输入端对照看看,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