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小车循迹程序求助~谢谢啦·!

楼主(2013-08-08):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gdata.h"
#include "car motor.h"

#define Left1 (P3IN&BIT0)         //P3_4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一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1
#define Left2 (P3IN&BIT1)        //P3_5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二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2
#define Right1 (P3IN&BIT2)      //P3_6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三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3
#define Right2 (P3IN&BIT3)         //P3_7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四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4

void Clock_Init()
{
  uchar i;
  BCSCTL1&=~XT2OFF;                 //打开XT振荡器
  BCSCTL2|=SELM1+SELS;              //MCLK为8MHZ,SMCLK为8MHZ
  do{
    IFG1&=~OFIFG;                   //清除震荡标志
    for(i=0;i<100;i++)
       _NOP();                      //延时等待
  }
  while((IFG1&OFIFG)!=0);           //如果标志为1,则继续循环等待
  IFG1&=~OFIFG;
}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Clock_Init();
   while(1)
  {
     P3DIR&=~(BIT0+BIT1+BIT2+BIT3);
      run();

      if(Right1 == 1 && Left2 == 0)                //右边检测到黑线
      {
        left();
      }

      else if(Left2 == 1&& Right1 == 0)            //左边检测到黑线
      {

        right();
      }
  }
}

咱这是个很简单的循迹程序,遇到问题,程序执行run()语句之后就不下去了。。。

不会跟随传感器变化而变化,传感器输出高电平4.7V,低电平接近0V。。

left();run()这几个运动函数在其他头文件没考过来,应该是没问题对的,因为把run换成left或者right都是对的,但就是对传感器没反应。。。

求助啊。。

网友A:
查下run()函数里面有没有死循环等待的,有的话利用定时器或其他的中断设置一个超时退出等待的程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下run()函数里面有没有死循环等待的,有的话利用定时器或其他的中断设置一个超时退出等待的程序的吧 ...

void run(void)
{
         Left_moto_go ;
         Right_moto_go ;
}

这是我的run函数,两个语句之前宏定义就是最简单的电平输出。。。也没啥问题感觉。。而且同样的程序结构流程,改动到51上就是可以运行的。。。哎

网友B:
你用的什么传感器?

网友:
如果是对射二极管 需要上拉电阻的。

网友:
对射二极管 的驱动能力很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传感器?

光电,加了四路电压比较器了,输出高电平4.7V,达到msp430的高电平要求了。。。

网友B:
建议你在中断执行判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在中断执行判断的。

中断可行。。但是我想知道我这种方法错哪了--

网友B:
不知道你怎么看出来就下不去了?

网友:
在你自行左右操作的时候 是否有时间延时函数?

网友B:
你的左右检测 信号是怎么测出来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怎么看出来就下不去了?

我有小车。。直接放地上跑着试的,后来把本来接L298驱动控制口的线直接接到led上。。发现led也是不会改变亮法,永远保持run函数输出时候的样子==

网友:
你有延时函数么?时间长短怎么样?太短了 根本看不出改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左右检测 信号是怎么测出来的 ?

光电传感器接电压比较器,由电压比较器输出到430IO口

网友B:
而且你的run函数是跑多长时间,你的左右操控又是多长时间 你得把握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电传感器接电压比较器,由电压比较器输出到430IO口

建议你使用中断,虽然效率降低但是操作更精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你的run函数是跑多长时间,你的左右操控又是多长时间 你得把握好了

如果没有信号,那么就在while(1)里面无限循环run,如果一旦有了检测信号,就对应执行相应函数,直到检测信号消失。。。这个逻辑过程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这里不需要延时的。。我在51就是这么写的,小车循迹完全没问题。。今天改换到430就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使用中断,虽然效率降低但是操作更精确了。

恩恩,,中断是可以的。。但是我实在想不通我这程序错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信号,那么就在while(1)里面无限循环run,如果一旦有了检测信号,就对应执行相应函数,直到检 ...

你使用人工触看看,给它一个信号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中断是可以的。。但是我实在想不通我这程序错哪了==

我也不知道,你把程序都贴上来 让大家帮你看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使用人工触看看,给它一个信号试试

人工触发光电传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工触发光电传感器?

你给他一个低电平不就行了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人工触发光电传感器?

用手触发也没用额。。我的四路电压比较器出来四路还接了led,一旦有信号输出led会亮的。。。我现在就是比较器输出没问题(电压4.7V,输出信号也会随着手的遮挡改变(由led看出)),但就是电机输出io没反应。。。

网友C:
引用 楼主:
@dirtwillfly 求助~!

昨天回帖不是很方便,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回帖不是很方便,问题解决了吗?

木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木有

run()是个什么样的程序?你贴上来看看。是不是这个程序和你自己的程序配合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run()是个什么样的程序?你贴上来看看。是不是这个程序和你自己的程序配合的不好? ...

#define Left_moto_go    P1DIR|=BIT0+BIT1+BIT2+BIT3;P1OUT|=BIT0+BIT2;P1OUT&=~(BIT1+BIT3)
#define Right_moto_go   P1DIR|=BIT4+BIT5+BIT6+BIT7;P1OUT|=BIT4+BIT6;P1OUT&=~(BIT5+BIT7)

void run(void)
{
         Left_moto_go ;
         Right_moto_go ;
}

但是如果把run()换成其他的什么left,right,执行的就是left或right。。所以我觉得可能这几个运动程序本身没问题。。。就是不能进入传感器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run()是个什么样的程序?你贴上来看看。是不是这个程序和你自己的程序配合的不好? ...

表情是 ; P1OUT。。。复制过来变表情了。。

网友C:
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你在run()处设置好断点,然后看看各个IO引脚的状态和电平情况,看是否和你判断的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你在run()处设置好断点,然后看看各个IO引脚的状态和电平情况,看是否和你判断 ...

恩恩,我再试试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你在run()处设置好断点,然后看看各个IO引脚的状态和电平情况,看是否和你判断 ...

我发现,if(Right1 ==0x01 && Left2 == 0x00)                //右边检测到黑线
      {
        left();
      }

如果我的if语句判断是上面这样,就没有反应。。。
如果是
if(Right1 ==0x00 && Left2 == 0x00)                //右边检测到黑线
      {
        left();
      }

就会做出判断。。。难道只能识别第一个低电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发现,if(Right1 ==0x01 && Left2 == 0x00)                //右边检测到黑线
      {
        left();

这样啊,建议你检查下你的硬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啊,建议你检查下你的硬件电路

检查430的硬件吗~?还是传感器的?传感器的我一直用万用表测着呢。。输出高低和实际是吻合的,而且也用电阻把输出高的5V拉倒了3.6V左右,(不用电阻似乎430内部有泄放电路可以直接降到3V逻辑)

程序方面。。我发现,无论如何,if语句里面与的两个信号都不能有高位,必须全部是0,不然就会没反应。。如果都是0的话,也不用满足同时两个是0的关系。。。只要一个是0,马上就执行if里面的语句了。。。好奇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检查430的硬件吗~?还是传感器的?传感器的我一直用万用表测着呢。。输出高低和实际是吻合的,而且也用电 ...

你检查下430的引脚,该是高电平的时候电压多少?

网友C:
看你的描述,似乎430的引脚一直是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描述,似乎430的引脚一直是低电平

如果设成输出状态的话高电平3.3V,低电平0.2V。。如果设成输入状态的啊,io在悬空状态的时候是0.8V左右,还有就是我的P2.2口在不作任何操作的情况下一直是3.3V的高位(其他口不作操作是低位),就算把P22设成输出模式,悬空的时候,也是3.3v,设成高位输出正常3.3,设成低位输出的时候电压还是有1V

网友C:
P22低位输出的时候电压好高啊
传感器给msp430传输信号时,该是高电平时,引脚上是高电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P22低位输出的时候电压好高啊
传感器给msp430传输信号时,该是高电平时,引脚上是高电平吗? ...

恩恩,引脚是高电平,输入的电平都是对的。。。我也觉得P22太奇葩了。。后来我就把输入改成P3了。。整个程序完全和P22没关系了。。可是P22还是3.3v的高电平。。。

网友A(2013-09-20):
小车循迹,还是非常好的设计的

网友D:
小车循迹的话涉及到对传感器信号的采集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