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LINK/V2请教,谢谢!

楼主(2013-08-08):
1.哪里能买到ST的正品,淘宝上有卖125的靠谱不?

2.IAR编译生成的*.HEX文件,小批生产也想用ST-LINK/V2烧录到目标板上,该用什么软件?

谢谢!

网友A:
一个仿真器而已,能用不就行了吗?一定要正品。。。?
都是小批量了,平时用什么,还用什么不就行了。。。

网友B:
这个价位, 应该是靠谱的。

网友C:
这个价位   应该价廉物美   想自己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