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整流后的四个整流二极管D5~D8是做什么用的,怎么理解

楼主(2013-08-08):
修改后正确的图

感谢各位前辈指点,大致原理已了解,这个电路是“无源功率因数校正PFC电路”,主要是为了提高电路功率因素。
网上找了2张校正前后的图片,解释看24#
校正前

校正后

网友A:
与功率因数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功率因数有关

能详细点说明吗?

知道就够了

网友B:
D7是不是画反了? 否则电路就截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7是不是画反了? 否则电路就截止了

没反啊,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反啊,是这样的

百分百反了。

网友D:
呵呵 D7确实是画反了 ;P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 D7确实是画反了

我是根据实物电路板画的,我再次确认了一下,确实没画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根据实物电路板画的,我再次确认了一下,确实没画反

要么D7是稳压管,假如是稳压管的话就是您的画法的问题啦

D7不可能是稳压管。

网友E:
拍张照片上来,瞅瞅是神马神器

网友B:
这部分电源的输出是A点和A相连的电容下端吧?
D5的功能是半波整流
D6D7D8的功能是稳压输出,这是我的猜测,仅供参考

网友F:
D7没反,但地线可能有问题:

这绘图技术就够我学一阵子的
此图二极管1反了。
99分

网友F:
校正主要较的是电流IAC是尖峰的,让他多导通会就OK了。

网友F:
原理也很好解释:桥中D2/D3导通,D7,D8导通,对电容C1和C2充电,充到电压峰值Vm,C1=C2,所以两者电压相同,都是0.5Vm.
当输入交流电压开始从峰值下降,则C1对负载放电,而且放电速率比50Hz交流电的正弦规律下降速度快,所以,AC输入电压降到0.5Vm之前,D2,3一直导通,这样一来,二极管的导通角就有70°左右升高到了120°多,所以AC输入电流IAC平滑多了,PF上去了。

网友A:
看过大概其,老九应该没错。画的太不严肃认真,扣1分儿

1. 它能够大幅度提高整流的“导通时间”,以此来提高功率因数至0.8以上
2. 它不是通用的独立电路,应视为照明光源电路的一部分

网友G:
学一学   应该是被动式PFC功率校正

网友H:
引用 网友F:
D7没反,但地线可能有问题:

maychang 老师好眼力

虽然有个二极管反了,还是要说xukun好眼力,看出来是功率因数改善电路。其实Lgz在2楼就说过,当时我还没看出来。另外,此电路D5多余,可以去掉。

网友I:
补充模电知识...

网友J:
12楼应该是正确的图吧?除了d1画反了.

网友F:
D1是反了,当时提交后也看出来了,但当时快5点了,得闪人跑步了,所以也没改。急急忙满地编辑完13,14楼就关电脑了。
一般我习惯是直接画个菱形,再在中间画一个二极管符号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12楼应该是正确的图吧?除了d1画反了.

回来核实了下,的确是12楼的图,不好意思地线的确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理也很好解释:桥中D2/D3导通,D7,D8导通,对电容C1和C2充电,充到电压峰值Vm,C1=C2,所以两者电压相同 ...

“桥中D2/D3导通,D7,D8导通”,
D7也会导通吗?不理解,求解释

网友K:
填谷式无源功率因数PFC校正电路
串联充电并联放电。

网友F:
下午走的匆忙,没说清楚.有的地方弄错了。
你得比照着看,在未加和加了这一部分电路之后,二极管中电流的变化,或者说导通角的变化。

未加之前,二极管中的电流iD为:

可见,二极管导通时间很短,电流iD为脉冲尖峰,波形失真严重。

再看加了之后:上电后,VAC按正弦规律从0上升至峰值Vm,在这一1/4周期中,桥式整流中D2,3通,电流经过电容C1、D8和C2这一路径,对电容C1,C2充电。假设二极管是理想的,C1=C2,明显C1和C2上的电压是相等的,各等于整流输出电压的一半。在峰值点各为0.5Vm.过了此峰值点,交流电压开始下降,则电容C1通过负载和D7这一路径放电,并且放电速度比50Hz交流电压按正弦规律下降速度快,那么,整流输出电压会比交流输入电压值低,直到交流电压降到0.5Vm,D2和D3仍是正向导通的,这与一般的整流滤波电路明显不同。当交流输入电压低于0.5Vm后,则电容C2通过D6和负载放电(因为C2上电压最初被充到了0.5Vm,所以Vout低于0.5Vm时,D6正向导通了)。当交流电压继续降低,瞬时值低于Vout时,D2和D3才截止。然后进入死区阶段。可见,D2和D3导通时间大大增加了。负半周和正半周情况类似。
相比于普通整流滤波电路,这个电路纹波明显变大了,DC输出电压也偏低了(240V,正常滤波是300V左右)。

网友L:
D7确实有问题,12楼的图除了整流那有问题外基本是对的,就是个功率因素校正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下午走的匆忙,没说清楚.有的地方弄错了。
你得比照着看,在未加和加了这一部分电路之后,二极管中电流的变 ...

这图……
拿这个来给楼主讲解吧

没有添加功率因数改正之后的波形图,抱歉。

网友M:
12楼画的后面是对的,前面的你可以重画,然后编辑修改。
12楼的后面的电路是串联充电,并联放电的电路

网友N:
:lol   串联充电,并联放电,D5多余,如果你还需要更加大的功率因数,在D7那加一个电阻,记住此电阻功率比较大哦,电阻阻值自己想

网友O:
是桥反了
无源PFC

网友P:
这图以前有人发过一回,两个电容“串联充电并联放电”。

网友Q:
这图还是画错了吧

网友R:
真是高人啊,电路貌似简单。实则内涵很大。

网友S:
怎么俺感觉楼主的图跟12楼的一样呢?都是一上电必烧保险,D2,D1也有可能!电流:L-Fu-L1-D2-D1-N。

网友T:
整流桥是有问题,后面的,在一些LED驱动器电路上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