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源以及电流源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3-08-08):
为什么不同电压的电压源不能并联?
为什么相同电压的电流源可以并联?
为什么不同电流的电流源不能串联?
为什么相同电流的电流源可以串联?

网友A:
1. 端电压按哪个算?
2. I=i1+I2
3. 电流算哪个数?
4. I=I1=I2

网友B:
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还要问?
是请教别人?还是考考别人?

网友C:
1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