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赛灵思的片子,对信号取反竟然有错误,有图,请教各位

楼主:
本人现在在做FPGA与DM6467通信,FPGA选用的是赛灵思的xc6slx150,对DM6467的EMIF接口的EM_OE进行取反操作时出现错误,EM_OE(相当于存储器的读使能信号,大概10M的频率,占空比不是固定的)这么简单的一个操作,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请大家帮我看看,实在是无法解释!
图是在ChipScope中捕获观察信号的,oe_IBUF观察的是DM6467的EM_OE信号,
oe_not_OBUF是在FPGA中通过语句oe_not<=not oe输出

网友A(2013-08-08):
是仿真的还是逻辑分析出来的?实际上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B:
会不会是ChipScope的捕获时钟频率低了,导致有些电平变化没采到。

网友C:
oe_not_OBUF是在FPGA中通过语句oe_not<=not oe输出
如果这句话签名有时钟约束的话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
电源抖动?
不排除某个LUT损坏的可能,LX150的翻新货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ChipScope的捕获时钟频率低了,导致有些电平变化没采到。

这个情况应该不可能的 128M的检测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仿真的还是逻辑分析出来的?实际上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ChipScope实际观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oe_not_OBUF是在FPGA中通过语句oe_not

什么个意思,能具体说下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什么个意思,能具体说下吗

他是说前面有时序约束,我也觉得不应该。

网友E:
感觉应该是个时序问题啊

网友F:
1,chipscope 的采样时钟128M?
2,oe_IBUF的频率约10M左右?
3,实际chipscope观察到的oe_IBUF不是10M?
4,chipscope的时序是否正确,如果输入确实约10M左右,chipscope的采样时钟从128M降到64M或32M采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ChipScope实际观测到的

貌似这种问题我以前在quartus的软件上用analysisi也遇到过,不过这样的波形其实对最终没有影响的,只是数据看的有问题.我觉的是跟采样的原理有关系,但是不知道具体问题在哪里,也没有深入追究。

网友G:
肯定采样有问题.一个尺标对应一个周期,如果oe是10M那采样率也是10M

网友H:
觉得是采样时钟的选择问题,如果你选择和oe同源时钟作为采样时钟,取反也加上时钟,再来抓取结果,应该不会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