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施密特电路作用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8-08):
为毛啥都没有,是一条直线,原则上应该是方波哦

网友A:
先不说施密特。
J2按下去,V1岂不是短路?

网友B:
     施密特有传输延时参数,正常使用,输入信号脉宽至少要数倍于传输延时。如果数个传输延时较大的施密特连有,就相当于一个可连续触发的单稳,连续脉冲的触发,就输出一个宽度较长、占空比50%的脉冲系列。

楼主:
怎么没有大神出现

网友C:
同意五楼说法。。。

网友D:
学习5楼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