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仪表RS没过

楼主(2013-08-08):
称重仪表,无干扰状态下标定为10.0公斤。加载干扰后允许的最大变化是8.5至11.4kg.
在500MHZ干扰下(10V/M),仪表显示降到7KG左右
各位大大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

网友A:
对设备关键部件进行屏蔽处理一下试试

网友B:
敏感电路如,传感器加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A:
在接口处做一些滤波

网友C:
看干扰频率好像干扰到了系统的主频,干扰下重量差这么多不是太容易让不良商贩搞小动作了?

网友A:
这么敏感度 设备是无法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