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解决办法啊。。

楼主(2013-08-08):
如图焊盘是放在禁止布线层上的,一直显示绿色冲突,如何设置既能走线又无冲突呢,疑惑啊。

网友A:
Keepout 层与焊盘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epout 层与焊盘相连

结构是要求这样放的,主要是看着这绿色不舒服同时怕影响DRC检查,那个器件和盘位置是定死的,就是那样放的。

网友B:
Tools》Reset Error Markers

网友C:
用快捷键T+M   ,其实你可以不管他,这种我也画过,为了取半圆焊盘

网友D:
Rule是死的,人是活的。即要看到舒服,又要兼顾ERC,那你只好叫结构修改板框了。或者临时关闭ERC了

网友E:
显示错误不怕,关键是你要知道是什么错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