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图对不对。

楼主(2013-08-08):
巴特沃思带通滤波器,通带为300Hz~3.4Khz  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对不对,为什么在Protues里面不能仿真,
  老是报”Real Time Simulation Failed To start“

网友A:
电路画错了,运放输出对地短路了!

网友B:
反相端, 交点错误地连接到了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画错了,运放输出对地短路了!

你好,那这个报错是什么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相端, 交点错误地连接到了地上

那这个报错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B:
Real Time Simulation Failed To start
实时仿真, 启动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