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通过JLINK把程序烧录进去以后,程序无法运行

楼主(2013-08-08):
stm32通过JLINK把程序烧录进去以后,程序无法运行,得重新上电才可以正常运行,怎么解决?

网友A:
难道现在后不是都要进行一次复位之后才能运行吗?我记得51单片机是这样。STM好像也是这个的哦。这是正常现象,你想怎么解决?你不想重新上电,有复位按键,按复位按键也是一样的。

网友B:
实在不行   加一个看门狗电路试一试  楼主

网友C:
如果使用的是J-Flash,请按照如下步骤配置一下:
option->project setting->production-> 勾选上Start application

楼主:
ok man  问题已解决,勾选FLASHDOWN LOAD 选项中的reset  and run 即可 ,Thanks all of you

网友D:
还是选项的问题

楼主:
怎么 结贴?老出现分数分配错误  靠  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