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单片机芯片替换遇到的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3-08-08):
       最近因为NXP公司P89V51RD2芯片停产,我们部分产品中使用的MCU准备用其他类型的单片机替换。产品中最先使用的新塘公司的W78e516B,后来换成P89V51RD2,现在想再替换回W78E516D。但程序运行一直出现故障。
       P89V51RD2程序运行:程序code大小约110K左右,分两部分;一部分64K左右,运行在单片内部ROM;一部分54K,保存在W27E512。通过单片机P1.5口控制EA脚进行片内外rom切换,程序运行正常;
      换成W78e516B后:
      1、开机运行后,程序code在ROM运行,EA脚电平为高;功能切换至外部ROM,无反应,而EA已经拉低,但程序还在内部rom跑,这点很让人郁闷(初步分析为W78e516B上电后EA脚电平状态被锁存);
     2、开机时,将EA脚人为拉低,W78e516B的程序只运行外部rom的程序,无法切换至内部rom(基本确定为EA脚的状态电平锁存);

     我们开始怀疑两种单片机的RAM地址分配;堆栈设置的特点,发现两种单片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但P89V51RD2一直用着没有问题。后来怀疑为下载器(周立功公司的smarpro 5000 plus)的软件加密的设置不对。将正常运行的P89V51RD2单片机经行程序加密如图-1,也出现W78e516D同样的情况。便用同样的方法,设置W78e516单片,如图二,仍然是无法跳转至外部ROM。头大!W78e516D的手册中对芯片加密位设置如图三:
图一:

图二:

图三:

       可是程序如何不能实现内外部ROM的跳转?求教,高人!

网友A:
有点神奇。仅仅从理论上我也不知道如何处理。要处理得找真实环境 测试及尝试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B:
从搂主描述来看,芯片的状态是正确的。针对芯唐8051芯片,分几点来看这个问题:
1. EA 用于控制芯片运行在片内ROM或是片外ROM,EA为高运行在片内,EA为低,直接完全运行片外。
2. 图示的编程器位是用于加密芯片FLASH,使外部编程器无法读取FLASH上的数据用,与程序运行在内部ROM或外部ROM区域无关。
3. 由于8051芯片总线架构所决定,地址总线最多可以访问的空间为64K。
3. 当需要访问超过64K时,如读取ROM数据,此时需要额外的地址控制信号。例如在读取超过64K时,我们会通过I/O,增加A16脚控制来作为地址扩展。
4. 运行程序与读取数据不同,假设可以有一个A16来控制,也可以扩展到片外,但由于程序运行时不是流水线结构,用户无法通过自己的程序判断什么时候这个A16需要被置1,所以是无法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搂主描述来看,芯片的状态是正确的。针对芯唐8051芯片,分几点来看这个问题:
1. EA 用于控制芯片运行在片 ...

你是说新塘的片子不能做。可原来一直在用NXP的89V51工作完全正常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新塘的片子不能做。可原来一直在用NXP的89V51工作完全正常啊。

P89V51同样也是8051架构, 如果是64K程序空间, 超过的部分是运行程序还是读取数据? 如果是运行程序, 地址总线A16您是通过什么来控制的? 或者如果是通过EA来控制, 那您硬件怎么连接? 还有在编译时是否使用code banking功能?

网友C(2014-01-13):
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的时候理论得给实践让步,你处理好了吗,楼主,哪里的问题

网友C:
楼主没下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