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丢包

楼主(2013-08-08):
先上图,上图为项目中主模块485通信电路,每个主模块可以插接3个从模块,主模块和3个从模块通过485总线进行通信,采用modbus协议。
现在测试过程中会出现数据丢包现象,从模块1、2、3都有可能丢包。请各位高人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数据丢包?十万火急

网友A:
描述有模糊的地方,你所说的测试是指什么?正常状态无干扰还是EMS测试?
你的设备是插接方式,485总线不会长,所以个人怀疑是软件处理的问题;
如果确实是干扰导致,分析就是从其它接口传进来干扰信号,由于485没有隔离形成板子间串扰;这种干扰到了485总线基本都是共模形式,考虑其它接口防干扰措施或485总线加共模电感;

从电路上看R23(120)电阻只要在总线两头加,不能每个设备都加,就项目本身主+从共4个设备且插接方式都在一块,这个影响不大;
R24/R30建议20K以上,对于4个设备没有多大影响,但数量多了就影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有模糊的地方,你所说的测试是指什么?正常状态无干扰还是EMS测试?
你的设备是插接方式,485总线不会 ...

就是正常工作状态下测试丢包,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只插一个传感器模块不会丢包,如果3个传感器模块都插就会出现其中某1个或某2个传感器模块丢包的现象。
另外说明一下每个传感器模块485通信电路中的120欧姆电阻都去掉了,因为直接插着距离短,所以不需要阻抗匹配。留着120欧姆电阻反而485通信不成功。

网友B:
正常状态,非长线状态,想丢包都不容易,是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C:
要查看一下你线路上跑的数据是否正确,还有时序的问题,可以用“RS485串口数据采集及分析器”在电脑上查看,一下就明白问题出在那了。

网友D:
软件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C:
这个有三种可能性,一种发射问题,一种接收问题,一种是线路硬件问题,用“RS485串口数据采集及分析器”一查就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三种可能性,一种发射问题,一种接收问题,一种是线路硬件问题,用“RS485串口数据采集及分析器”一 ...

"RS485串口数据采集及分析器"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RS485串口数据采集及分析器"是什么东西啊?

将两个探头分别接在485总线的两根线上,RS485串口数据采集器采集总线上的所有数据,并打上精确的时标(精确到微秒),然后传送给电脑,通过分析软件,可以实时显示采集到的数据,也可以离线对数据进行各种分析(包括查找满足某种特征的数据包,以及时间间隔满足一定条件的数据包),非常好用,有了这个工具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所见即所得,不用再去靠猜测来调试程序。

网友C:
淘宝上有的,只要输入“RS485串口数据采集及分析器"就可找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有的,只要输入“RS485串口数据采集及分析器"就可找到哦。

看来是个好东西啊,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