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带通滤波器等效品质因数Q如何定义的

楼主(2013-08-08):
理论上是曲线的陡峭程度,那该如何计算,,,求解答

网友A:
与曲线的陡峭程度关系不大.
单说带通滤波器的Q值没有意义....比如一个中频100KHz,3dB带宽±50KHz的带通滤波器,按书本上定义(中心频率/3dB带宽)算Q值为1.????

楼主:
那么先找个简单的,对于四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采用MFB结构,前两阶Q1=0.54,后两阶Q2=1.31,那么总Q为多少,,,,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曲线的陡峭程度关系不大.
单说带通滤波器的Q值没有意义....比如一个中频100KHz,3dB带宽±50KHz的带通滤波 ...

那么先找个简单的,对于四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采用MFB结构,前两阶Q1=0.54,后两阶Q2=1.31,那么总Q为多少,,,,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