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帮忙分析这个电击器

楼主(2013-08-08):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电路是怎么震荡的,频率为什么是10Hz

楼主:
顶一下,有能帮助的吗

楼主:
大家对C1其实就是一个自居电容的看法是怎样的?

网友A:
7.2V对电容C2充电,另一部分起动T3管和T1管,T2可加剧T3饱和。
通过R1对电容C1充电,当C1充满时,两端电压上升,T3管基极电位下降,T1管基极电位升高,T1截止,导致T2管截止,加剧T3截止,T4也截止无输出,变压器B输出一个下正上负的电压!!!

能力有限,C2和CZ没分析出来。。。。

我也是新手,简单分析,有错请大大指正。

网友B:
C2 和 CZ 应该是起电荷存储的作用,在某个瞬间放出上万伏的高压,长时间存储,瞬间放电,理解的可能不对。楼主谨慎采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