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刚刚换了个芯片,结果clkout没有输出

楼主(2013-08-08):
原来的老板子,用的tms320F28034,程序可以运行,后来买了新的芯片,换上之后,发现xclkout没有信号输出,怎么回事?还需要配置什么么?

芯片还是28034,没烧程序,刚刚拆封的芯片。板子上其他都未动,后来又焊上老的芯片,又ok了?
难道没烧程序的空芯片clkout没有时钟输出?

还有 :xds100V2 在不连接dsp芯片的时候,TCK有没有信号输出?

网友A:
个人觉得没有程序肯定是没有任何输出的
换了芯片  你肯定是先要测试电源有没有短路
如果没有就上电连接仿真器  如果能连上就说明问题不大了
然后可以下载个效果明显的程序跑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