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可以长时间涓流充电吗?

楼主(2013-08-08):
请问镍氢电池可以长时间涓流充电吗?如果我长时间对镍氢电池恒流充电,充电电流应该限制在多大范围?

网友A:
1-2ma

楼主:
知道的前辈给指导一下。

楼主:
我现在做了个系统,要把电池做成在线式的。当系统休眠时电源一直给电池充电,系统正常工作时(时间很短),电池给系统供电,不知道各位前辈有什么好的电池充电方案?

楼主:
求大侠帮忙

网友B:
你没有交代系统电压、电池电压、整个系统需要的工作电压~

网友C:
以下为百度百科摘录:
镍氢电池与镍镉电池相同都有 **效应 。因此,定期的放电管理也是必需的。

以下为个人见解:
这说明了规范的充放电应该是用完即充,充满再用。浮充(在线式充电)等于是刚用一点就充了,很影响寿命,建议做个充满/放完的监控,或者换成锂电池。

如有不妥,请见谅。               _{凝}_

楼主:
谢谢各位。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