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值检波电路

楼主(2013-08-08):
这是在网上找到的峰值检波电路,有哪位大神能解释一下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吗?

网友A:
后面放大器是跟随器,起输入输出缓冲隔离作用,D2和C2就不说了吧,前面运放和后面输出又构成一个跟随器,D1和R1起放电作用,这样可以提高采样输出跟随输入的快速性,相当于减少放大时间,说的不对的地方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放大器是跟随器,起输入输出缓冲隔离作用,D2和C2就不说了吧,前面运放和后面输出又构成一个跟随器,D1 ...

我不明白接电阻R1的那条线有什么作用

网友A:
你先不管电阻,那条线直接是从输出接到输入放大器的输入端的,如果把这条线包括的整个电路看成一个系统,最好是运放,你是不是就理解了,就想是个缓冲器,或者负反馈,不过反馈量为1,电阻我认为是为了减小放大时间的,如果还有问题,就把电压跟随器(缓冲器)当成导线,这样就好理解了,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明白接电阻R1的那条线有什么作用

你想一下如果没有R1那条线,这个电路能工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不管电阻,那条线直接是从输出接到输入放大器的输入端的,如果把这条线包括的整个电路看成一个系统,最 ...

我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说U1A可以看做一条导线,那么3端口和6端口可以看做是通过R1连接在一起,这样U1B其实也是一个跟随器,是这样吗?
还有问题是,我把电路焊接出来,1N4148我用了ST4148来代替,C1我用0.1uF的瓷片电容代替,但是出来的是一个Vp-p在2.7和3.1V之间的正弦信号,输入为2Vp-p 1kHZ的正弦信号,输出频率也是1KHZ,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C:
找一本模拟电路书吧,讲的很详细

网友A:
0.1uF 电容大了吧,我也说不出具体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uF 电容大了吧,我也说不出具体原因

好吧,我再看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