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V单片机,4~8位数码管驱动控制器哪个方便???

楼主(2013-08-08):
项目需求,要做8位以内的数码管显示功能,有锁存功能,用什么控制器比较方便???大牛们推荐几个~~成本越低越好~~

网友A:
8051+74573锁存

网友B:
直接51+8个三极管控制

网友C:
GPIO足够的话,16个GPIO控制,8个加三极管驱动COM,8个直接驱动SEG。
GPIO不太够的话,SEG可以用164之类的。
再不够的话,COM和SEG都用595之类的。

网友D:
用7219吧  非常省端口,速度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TM1632

就是这个,前面的几位大牛也谢谢了!~

网友F:
vs7219很方便 ...

网友G:
直接驱动,或者HC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