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多方向布线问题

楼主:
其实关于这种形式的布线纠结了好久,每次都不知道怎么做最好,也问过同事,但是大家的见解也不太一样,所以上来寻求解答,具体如下:
一根电源线布线过程中出现两个方向如图:一路流入电阻,另外一路继续往前走,这时候我一般都采取垂直走线,如下图,但是虽然没有发现影响性能,但总觉得不太好。

有同事碰见这种情况会稍加处理,更具流向,画一段折线,造成一个钝角的拐角,如下图:

所以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2013-08-08):
上拉电阻无所谓~
我的原则是怎么省地方怎么弄~
要是高速线,焊盘靠近再靠近高速线~

网友B:
这个电阻竖着放更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竖着放更合适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竖着放更合适

呵呵,我只是想说明这种情况,信号线还好,电源线一把都会分叉,这就涉及到走线,您的意思是不是电阻竖着放,然后电源线从电阻上流过,这样的话就有一个风险就是说如果你电阻的焊盘不小心弄掉了,也就相当于这个通路就断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我只是想说明这种情况,信号线还好,电源线一把都会分叉,这就涉及到走线,您的意思是不是电阻竖着 ...

你想象力太大了,这条线上焊个电阻怎么可能把焊盘弄掉啊
手艺忒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