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请教ma84g564的烧写问题

楼主(2013-08-08):
p43也接地了,也复位了,还是没法用dfu烧写,提示那个dfu fail,之前用过mg84fl54用dfu很正常啊,这个为什么不行了呢,还是还有其他没注意的地方?

楼主:
还有就是这是新拿到的片子,插上usb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而之前用84fl564的时候新的插上显示人体学设备

网友A:
请接P45到地,然后复位,进入DFU.

网友B:
师父在上,我飘过^^

网友(2014-02-22):
引用 网友A:
请接P45到地,然后复位,进入DFU.

看手册上说的是把P45接一个47K电阻到地,然后复位,在USB view里没出现人体工程学设备求解答!!
重启电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