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新建工程无法编译简单的程序急死啦

楼主(2013-08-08):
#include <pic.h>
main()
{
TRISD=0X00; /*TRISD寄存器被赋值,PORTD 每一位都为输出*/
while(1) /*循环执行点亮发光二极管的语句*/
{
PORTD=0XF0; /*向PORTD 送数据,点亮LED(由实验模板*/
/*的设计决定相应位置低时LED 点亮)。*/
}
}
这是程序
Build E:\EEEEE\EEEEE for device 16F877A
Using driver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9.83\bin\picc.exe

Make: The target "E:\EEEEE\EEEEE.p1" is out of date.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9.83\bin\picc.exe" --pass1 E:\EEEEE\EEEEE.c -q --chip=16F877A -P --runtime=default --opt=default -D__DEBUG=1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Warning [228] E:\EEEEE\EEEEE.c; 5.11 illegal character (0xA3)
Warning [228] E:\EEEEE\EEEEE.c; 5.12 illegal character (0xBB)
Error   [312] E:\EEEEE\EEEEE.c; 6.1 ";" expected
Warning [228] E:\EEEEE\EEEEE.c; 8.11 illegal character (0xA3)
Warning [228] E:\EEEEE\EEEEE.c; 8.12 illegal character (0xBB)
Error   [285] E:\EEEEE\EEEEE.c; 11.1 no identifier in declaration
Warning [374] E:\EEEEE\EEEEE.c; 11.1 missing basic type; int assumed
Error   [314] E:\EEEEE\EEEEE.c; 11.1 ";" expected
这是错误代码 好像MPLAB软件中没有PIC.H这个文件

网友A:
楼主你好 楼主再见 找找PICC安装目录下是否有pic.h就知道了

楼主:
感谢,目录下有这个文件

网友B:
语句里面的分号;改为半角的;就行了。

楼主:
是分号的问题 已经编译啦

网友C:
在抱怨之前先想想自己是否连最基本的功课也没掌握!!!

网友D:
这个LZ真要自己检讨一下,编译器已经给出清晰的提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