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位芯片选型问题

楼主(2013-08-08):
现在arm核芯片种类很多,在产品规划上考虑选择一种现在主流配置的arm芯片,主要用在民用建筑内,需要可以跑现在主流的操作系统,问题是芯片的更新换代太快,担心以后的供货问题,请大家推荐一款芯片,或半成品板都可以。

网友A:
要跑操作系统还要主流的,那就查安桌啦。最少也要用Contex A8吧

网友B:
AM335X绝对主流

网友C:
主要看应用,量多少,还有价格。如果批量不大,我想芯片都是问题不大的。

网友C:
如您需要咨询,可以找我。我对芯片多少有些了解,可以帮您分析一下。

楼主:
AM335X太贵了,我们产品整机卖价也就600元,主要是做带组态的触摸屏控制器,目前是要开发软件,或做底板,核心板量暂时不大,代工不值得做,要压货。

网友C:
您看看我们这款COM-9G45的模块如何?
价格可以单独谈。

首款邮票孔AT91SAM9G45核心模块,精设计,低成本,可信赖

◆ 400M高速ARM926EJ核心;
◆ 单颗64M字节DDR2 SDRAM,成本更低廉;
◆ 大容量板载电子盘,更多用户空间;
◆ 精致邮票孔设计,超小尺寸45mm*45mm,批量使用成本更低;
◆ 网络采用MII模式完美支持10M/100M以太网;
◆ 核心板独立RTC, 走时精准;
◆ ARM9中最优秀的显示性能,分辨率高达1280*860;
◆ CPU内置5路RS232串口(其中1路232为COM_DBU);
◆ 板载IIS 音频,音质更甜美;
◆ 外部扩展1*IIC,2*SPI接口(无总线接口引出);
◆ 支持SD卡接口,大容量存储;
◆ 高速USB 2.0 Device接口;
◆ 高速USB 2.0 Host接口;
◆ 专业WINCE 6.0、LINUX 2.6操作系统支持,支持SD卡初始化,可USB升级系统;
◆ 核心板高集成度,可以直接应用,可根据客户定制主板;
◆ 推荐应用:医疗、仪表、显示终端;

网友C:
如果您需要CAN BUS,I.MX28是不错的选择,我们都可以订制。

AT91SAM9G45无CAN BUS,可以扩展,扩展的效能不高/。

网友D:
你这种应用stm32就够用了,价格便宜难度低

楼主:
STM32系列的产品已经使用NXP了,产品做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