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C++14学习笔记 —— C++编程新时代.

楼主(2013-08-08):
一不留神就out了,C++11才刚刚小试牛刀,C++14就来了 。作为虔诚的C/C++派人士,偶会紧跟组织的步伐,时刻保持更新。

虽然已经这么多楼了,不过漏掉的两个重要内容还没补上——右值引用和变长模板。
功力不到家,啃了几次没啃动,要补,补,补......
折腾几个月了,接下来就不是简单的尝试这些知识点了,后面基本应该都是应用了,或许以项目为主题比较好。再看吧......
-----------------------------------------------------------------------------------------------------------------------------------------

打算深入学一下C++11的新特性。话说C++的重点早已不是面向对象,C++11更是重点突出泛型编程、元编程。

C++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一个语言联盟,针对不同的方向,都有不同的应用。

经过10多年的发展,C++11在C++98/03的基础上经过再一次的锤炼,变得更加合理,更加易用,
将再一次推动编程方法的变革。

当然学习难度也更大一些,毕竟内容扩充了,增加了不少新特性以及相应某些特定环境的应用。
甚至提出了一些与传统编程方式迥异的编程方法,这些都是C++经过这些年所沉淀下来的。

程序员应该与时俱进,更新知识库,势在必行!

楼主:
第2章  保证稳定性和兼容性

1、C++11关于多态的拓展——final/override控制
1.1  先复习一下多态的基本知识
一个类A中声明的虚函数foo在其派生类B中再次被定义,而且B中的函数foo与A中的函数foo原型一样(函数名、参数列表等一样),
那么我们就称B重载了A中的foo函数。那么此时我们调用B的成员函数就是调用B重载版本。如果同时有A的派生类C,却并没有重载
A的foo函数,那么调用成员函数foo则会调用A中的版本(这段话抄书的,概念我都说不清楚:lol)。

class A
{
public:
    virtual void foo() =0;
    ...
};

class B: class A
{
public:
    void foo() ;
    ...
};

class C: class A
{
public:
    void foo1() ;
    ...
};

以上A类中声明虚函数foo,  B类重载了A的foo函数,此时B类调用成员函数foo则是调用B重载的版本。
而派生类C未重载基类A的foo函数,此时C类调用成员函数则是调用基类A中的版本。
这就是C++所实现的最简单的多态效应。

1.2  看下面例子
class A
{
public:
    virtual void foo() =0;
    ...
};

class B: class A
{
public:
    void foo() ;
    ...
};

class C: class B
{
public:
    void foo() ;
    ...
};

从A派生出B,再从B派生出C;B重载了A的foo函数,C重载了B的foo函数。如果B类是我写的,并且因特殊原因,不能让别人(写C类的人)重载,怎么办?
...
...
在B类的foo函数后面加上final即可阻止函数继续重载。
class B: class A
{
public:
    void foo()  final; //声明为final
    ...
};

class C: class B
{
public:
    void foo() ;//无法编译通过
    ...
};

1.3  如果工程中的类结构继承较复杂,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其成员函数有没有被重载呢?
为了让类的继承关系清晰明了,C++11引入override关键字,在成员函数后面加上override,则此函数一定是被重载过的。
class C: class B
{
public:
    void foo() override;//此函数重载了基类B中的foo函数。
    ...
};
至此,C++11关于多态的拓展——final/override控制 部分的 内容完 !

网友A:
跟随楼主脚步,关注~

草民

楼主:
2、C++11预定义宏
2.1  _func_ ,在C99中支持_func_ 返回所在函数名的功能。在C++11标准中允许在类/结构体中使用。
class  A
{
public:
          A():name(_func_) {};
          const char *name ;
};

2.2   _Pragma
在之前的标准中,我们都是用一下方式来避免头文件重复编译
#ifndef __NUC1xxRtc_H__
#define __NUC1xxRtc_H__
...
...
#endif

C++11简化了这一点,用_Pragma(“字符串”)即可
  1. _Pragma (“NUC1xxRtc”);

2.3  静态断言
我们之前都是用assert(...)动态断言来处理,这种方法需要程序运行时才能处理,运行程序需要一些额外的开销,
C++11推出了一种静态断言static_assert,在编译时就能提前处理,不需要运行开销。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template <typename T1, typename T2>
auto add(T1 t1, T2 t2) -> decltype(t1 + t2)
{
    static_assert(std::is_integral<T1>::value, "Type T1 must be integral");
    static_assert(std::is_integral<T2>::value, "Type T2 must be integral");
    return t1 + t2;
}

int main()
{
    //std::cout << add(1, 3.14) << std::endl;
    std::cout << add(111, 2) << std::endl;
    return 0;
}

C++11中还更新了一些其他 宏机制,用得较少,就不关注了。

楼主:
本帖的例程编译环境用的QT5.1(内嵌gcc4.8.0),到目前为止,只有gcc4.8.1支持所有C++11新特性,
所以,如果你也想尝试这些新特性,最好用gcc4.8.1命令行来编译。当然嫌命令行麻烦的话也可以用QT5.1或者VS2012,
只是还有少部分新特性不支持。

楼主:
3、异常——noexcept修饰符
在C++98中,一般都是这么运用异常机制 throw(...)  catch()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A{};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try{
     int j=0;
     char str[]="hello";
     cout<<"please input a exception nember:";
     int a;
     cin>>a;
     switch(a){
                    case 1: throw A();
                    case 2: throw j;
                    case 3: throw str;
                    default:cout<<"no throws here.\n";
                 }
     cout<<"that 's OK .\n";
     return 0;
     }

catch(int){
cout<<"int is exception.\n";
}
catch(char*){
cout<<"char* is exception.\n";
}
catch(A){
cout<<"class A is exception.\n";
}
像以上这种常规的用法效率较低,实际应用的也很少,在C++11中可以使用noexcept来暴力阻止程序继续运行。
有时候简单粗暴的办法反而更靠谱。
  1. class A{} noexcept; //当case1调用A()时阻止程序继续运行
其实noexcept是调用了std::terminate来中断程序的执行。

楼主:
4、关于类成员初始化
4.1  类成员的初始化看起来很简单,其实这里面还是有些要注意的地方,在我还没看《深入理解C++11》
时,都这样初始化类的。
class A
{
public:
           foo(const String&) ;
private:
          String name;
};
A::foo(const String& n)
{
   name = n;
}
这里name成员先会被构造函数初始化,然后又被赋值。其实有种显示的初始化语法一步就能完成。
A::foo(const String& n):name(n) {...}

4.2  类成员声明应该与初始化顺序保持一致。
class A
{
public:
           foo(const String&) ;
private:
          String name;
          int id;
};
A::foo(const String& n):id(0),name(n)  {...} //运行时出错,id和name声明和初始化顺序应该保持一致。

4.3  类成员若是一个引用,则必须初始化。
class A
{
public:
           foo(const String&) ;
private:
          String& name;
          int id;
};
A::foo(const String& n) {...} //编译时出错,name是一个引用,必须初始化

楼主:
今天周末有空,多写点。第一阶段主要是梳理重要的知识点,折腾这些还是为了写程序时求个 简洁、高效、美观以及良好的拓展性。这些通过新生代C++的泛型编程、元编程模式都可以达到。虽然目前还是编程白痴一个,但是我相信只要像现在这样**学习,很快就可以运用泛型编程、元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支持楼主

@21小跑堂

楼主:
5、默认的模板参数与外部模板
5.1  C++11中,模板和函数一样,可以有默认的参数。
  1. template <typename T = int>
  2. class  A {...}; // void A() {...};类模板和函数模板都支持

虽然模板像函数一样支持默认参数,但是有多个模板参数的时候还得遵循“从右往左”的规则。
  1. template <typename T1 = int,typename T2> class A; //编译出错
  2. template <typename T1 ,typename T2 = int> class A; //编译通过
  3. template <typename T1 = int,typename T2 = int> class A; //编译通过
以上都是针对类模板,函数模板参数的位置就没有此限制了。
  1. template <typename T1 = int,typename T2> void A(T1 a,T2 b); //编译通过
SO,类模板参数需要遵循“从右往左”的规则。

5.2  外部模板
我们在test.h中声明一个模板函数

  1. template <typename T > void A(T) {}
在test1.cpp中调用A函数A(1);
在tes21.cpp中调用A函数A(2);
此时编译器实例化出了两个A<int>(int)副本;C++11为了改进这一点,引进了“外部模板”这个概念。

以上实例,我们只要在test1.cpp中做显示实例化
  1. template void A<int>(int);
然后在test2.cpp中声明外部模板,
  1. extern template void A<int>(int);
这样我们在多个文件中调用void A(int)函数编译器就只保留一个A<int>(int)副本。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外部模板 和 外部变量 的使用方式如出一辙 !

楼主:
C++还有巨多给力的地方,限于本人基础较薄弱,目前还使不出C++的威力。

接下来更精彩!

网友C:
今天是11号,看C++11最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注中

就算没有一个人关注,本帖也会连载到底,第一阶段主要是熟悉C++11强大的新特性阵容,后一阶段就是将这些新的编程方式牵引到单片机/ARM/DSP等处理器上。

网友D:
正在学习中,还没看到所说部分,先顶着,回头慢慢品

网友E:
也正在学习中  不过  好吧  我承认我是菜鸟

网友F:
顶一下,虽然看不懂。

楼主:
第3章   通用为本,专用为末

1、关于构造函数 ——继承构造函数/委派构造函数

1.1  继承构造函数。
我们可以将基类的构造函数通过using关键字非常简洁的继承下来为我所用。
struct A {
void f(int i){}
void f(int i,double d){}
};

struct B:A{
using A::f;  //用using来声明基类中的成员函数。
void f(const char* s){}
};

int main(){
B b;
b.f(1);
b.f(1,1.1);
//基类的构造被继承下来,都可以被派生类使用。 注意,不仅仅是构造函数
//可以继承下来使用,普通成员函数也可以的!
}

网友G:
“如何不露声色地侮辱C++?”

“C艹”

楼主:
1.2  委派构造函数

看书看得太快,赶紧来整理一下,加深印象!

若某个类的构造函数较多,委派构造函数就可以为程序员节省不少时间,而且程序本身更具可读性。
看下面实例:
class A {
public:
        A(): name(“plmm”),id(520) {init(); ...}
        A(int i): name(“plmm”),id(520) {init(); ...}
        A(char c): name(“plmm”),id(520) {init(); ...}
private:
       void init();
       char name;
       int id;
}

此类中的构造函数存在一些冗余代码,实际应用可能会有更多的冗余代码。
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利用委派构造函数来简化代码。
我们可以抽象出一个基准的构造函数,然后利用其他构造函数来委托基准构造函数来进行构造。
class A {
public:
        A(): A("plmm",520) {...}
        A(int i):A("plmm",520) {...}
        A(char c): A("plmm",520) {...}
private:
       A(char c, int i):name(c),id(i) {init();}
       void init();
       char name;
       int id;
}
这里我抽象除了A(char c, int i):name(c),id(i) {init();}函数,然后其他构造函数就可以委托此函数来构造了。
我们还可以更抽象,更通用地实现——使用构造函数模板来产生目标构造函数。
class A {
          template<typename T1 ,typename T2> A(T1 c ,T2 i):name(c),id(i) {init();}
public:
         A():A(''plmm", 520) {...}
         A(int i):A(''plmm", 520) {...}
         A(char c):A(''plmm", 520) {...}
private:
       void init();
       char name;
       int id;
}
你应该能发现,委派构造函数可以用一个词来总结——抽象。
我一直都是以“少打字、少编码,多思考”的方针来写学习笔记,之后的例程争取都用少于10行代码来实现,
主题描述也尽量做到简洁易懂。

楼主:
第4章  新手易学,老兵易用
1、基于迭代器的for循环。
请看,用for循环输出一个数组: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int arry[5] = {1,2,3,4,5};
    for(auto e: arry)   //在数组arry中用迭代器e进行遍历.
       cout<<e<<'\t';
}
只有数组中大小确定的情况下才能用迭代器的for循环。

2、auto自动推导的新特性(三大优势)
2.1  简化复杂的初始化表达式
void foo(std::vector<std::string> & v)
{
     std::vector<std::string>:: iterator i = v.begin();
     //此句可以简化为  auto i = v.begin();
     //因为foo函数的参数已经定义了向量v, 编译器完全可以推导出v.begin()是一个向量成员函数。
     ...
}

2.2  auto可以免除一些类型声明时的麻烦。
int main()
{
    int i =1;
    float j = 1.1;
    auto k = i+j; //如果i和j在别的比较隐蔽的地方,这样做就很省心了。
}

2.3  auto的“自适应”性,更好的支持泛型编程。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template<typename T1, typename T2>
double Sum(T1 &t1, T2 &t2)
{
    auto s = t1 + t2;//s的类型会在模板实例化的时候被推导出来
    return s;
}
int main()
{
    int a=3;
    long b=5;
    //float c=1.0f, d=2.3f;
    auto e = Sum<int,long>(a,b);   //e的类型被推导为long
    //auto f = Sum<float,float>(c,d); //f的类型被推导为float
    e = Sum(a,b);
    std::cout << e << std::endl;
}

@  auto在以下4种情况下是不能推导的.
#include<vector>
using namespace std;
void foo(auto i = 1) {}         //1、auto不能作为函数参数
struct str{
     auto j = 2;                   //2、对于结构体来说,非静态成员变量不能用auto推导。
}
int main()
{
   auto k[3]=x;                  //3、不能用auto声明数组
   vector<auto> v = {1};    //4、在模板实例化时,不能用auto作为参数。
}

楼主:
嘿嘿,好戏还在后头

楼主:
3、decltype的应用
decltpye与auto的用法类似,最典型的是这种:
  1. using typename = decltype(sizeof(0));
decltype后面接表达式,并将表达式的类型推导为 typename .

楼主:
4、追踪返回类型。
auto 与 decltype 联合使用可以解除类型依赖,释放泛型编程的能力。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template <typename T1, typename T2>
auto add(T1 t1, T2 t2) -> decltype(t1 + t2)
{
    static_assert(std::is_integral<T1>::value, "Type T1 must be integral");
    static_assert(std::is_integral<T2>::value, "Type T2 must be integral");
    return t1 + t2;
}

int main()
{
    //std::cout << add(1, 3.14) << std::endl;
    std::cout << add(111, 2) << std::endl;
    return 0;
}
这个例程在前面静态断言主题中已经出现过,你可以发现整个程序中没有一个具体的类型,
全部都是动态的泛型。

楼主:
引用 楼主:
4、追踪返回类型。
auto 与 decltype 联合使用可以解除类型依赖,释放泛型编程的能力。
这个例程在前面静态 ...

注意上述函数模板中的“追踪返回类型”
template <typename T1, typename T2>
auto add(T1 t1, T2 t2) -> decltype(t1 + t2)
{
    static_assert(std::is_integral<T1>::value, "Type T1 must be integral");
    static_assert(std::is_integral<T2>::value, "Type T2 must be integral");
    return t1 + t2;
}
auto 和 ->return_type构成追踪返回类型函数的两个基本元素。 decltype(t1 + t2)推导出函数返回值后,置于函数尾返回。

网友H:
哈哈,世界不停地变

C走向面向对象,C++走向泛型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哈,世界不停地变

C走向面向对象,C++走向泛型编程,

世界一直向前奔跑,永不停歇~~~

楼主:
看着C++11新特性还挺多的,没想到,不到半个月就敲了近一半。后面的难度大一些,会更注重应用,学以致用。

楼主:
第8章  接受新思想,C++ 模板元编程 .

模板是C++的重头戏,我学习C++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学习模板编程,改变固有的思维习惯。使用模板是为了使编程更简单。
当然模板程序也就是泛型程序,他是在编译期就进行解析的,这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提高了运行性能,减少了运行时的出错。

1、最简单的模板。
#include <iostream>
template <typename T>
void Output(const T & value)
{std::cout << value << std::endl;}
int main()
{
     Output("Hello, world!"); //将value匹配成字符串.
}
//如果连Hello world都可以被模板化,还有什么不可以 ?

2、模板特化
1)模板全特化
// 主模板
template<int N>
struct Fib
{
    enum { Result = (5N+1); };
};
// 完全特化版
template <>
struct Fib<1>
{
    enum { Result = 1 };
};
// 完全特化版
template <>
struct Fib<0>
{
    enum { Result = 0 };
};

// 示例
int main()
{
    int i = Fib<10>::Result;
    // std::cout << i << std::endl;
}

这个实例来自荣耀2005年的 《C++模板元编程技术与应用》报告。
当N=1或者0时,分别运行下面的特化模板,否则运行上面的通用模板。

2)模板偏特化

// 主模板
template<bool condition, typename T1, typename T2>
struct IfThenElse
{
    typedef T1 ResultType;
};
// 局部特化
template<typename T1, typename T2>
struct IfThenElse<false, T1, T2>
{
    typedef T2 ResultType;
};
// 示例
int main()
{
     IfThenElse<(1 + 1 == 2), int, char>::ResultType i; //我们什么也没做,只是定义 i的类型为int
}

主模板里边有一个bool型的condition条件选择变量。当condition参数定义为false,运行下面的偏特化模板,否则运行主模板。

3、递归模板
递归模板是非常有用的,稍后我会列举一些应用实例。

// 主模板
template<int N>
struct Fib
{
    enum { Result = Fib<N-1>::Result + Fib<N-2>::Result };
};
// 完全特化版
template <>
struct Fib<1>
{
    enum { Result = 1 };
};
// 完全特化版
template <>
struct Fib<0>
{
    enum { Result = 0 };
};
// 示例
int main()
{
    int i = Fib<10>::Result;
    // std::cout << i << std::endl;
}
还是上面的例子,将主模板改造成递归模板。
运作机理:当编译器实例化Fib<10>时,为了给其enum Result赋值,编译器需要对Fib<9>和Fib<8>进行实例化,同理,又需要针对Fib<7>和Fib<6>实例化同样的模板……,当实例化到Fib<1>和Fib<0>的时候,完全特化版被实例化,至此递归结束。这个处理过程类似于递归函数调用,编译器被用于解释元程序,生成的结果程序中仅包含一个常量值。

再给一个简单实例。用递归模板 计算 1+2+3 ......+100 = ?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template<int N>
class Sum
{
    public:
        enum {value = N + Sum<N-1>::value };
};
template<>
class Sum<0>
{
    public:
        enum {value = 0};
};

int main()
{
    cout << Sum<100>::value << endl;
}
//第一个主模板是一个递归模板,第二个是个主模板的偏特化模板,用来截止主模板的递归。

楼主:
为什么 我们都会觉得C++复杂,看下面这段话,基本说出了其中原委。

网友I:
我也过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过来看看

欢迎9G,c++在21ic属于非主流! 都是我自己 自编、自导、自演加自顶 !

楼主:
4、再复习一下,前几天讨论的递归模板。我们来点实际应用的,CRC校验大家经常都会用到。

一般情况,我们都是像下面这样来计算CRC校验码,将CRC余式表存在一个数组里,然后循环计算。
/* 按字节查表求CRC */
unsigned int byte_crc(unsigned char *ptr, 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int crc;
unsigned char da;
/* CRC 余式表 */
unsigned int xdata crc_ta[256]=
{
  0x0000, 0x1021, 0x2042, 0x3063, 0x4084, 0x50a5, 0x60c6, 0x70e7,
  0x8108, 0x9129, 0xa14a, 0xb16b, 0xc18c, 0xd1ad, 0xe1ce, 0xf1ef,
  0x1231, 0x0210, 0x3273, 0x2252, 0x52b5, 0x4294, 0x72f7, 0x62d6,
  0x9339, 0x8318, 0xb37b, 0xa35a, 0xd3bd, 0xc39c, 0xf3ff, 0xe3de,
...
  0x6e17, 0x7e36, 0x4e55, 0x5e74, 0x2e93, 0x3eb2, 0x0ed1, 0x1ef0
};
crc = 0;
while(len--!=0)
{
  da=(uchar) (crc/256);  // 以8位二进制数的形式暂存CRC的高8位
  crc<<=8;     // 左移8位,相当于CRC的低8位乘以2的8次方
  crc^=crc_ta[da^*ptr];  // 高8位和当前字节相加后再查表求CRC,再加上以前的CRC
  ptr++;
}
return(crc);
}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len;
/* 8字节测试数据 */
unsigned char testdata[8]={0x11,0x22,0x33,0x44,0x55,0x66,0x77,0x88};
crc_byte = byte_crc(testdata,len);   // 调用按字节查表求CRC子函数
}

再看下面这个例子,用C++模板来计算crc,代码非常少,非常简洁,这段代码在我第一次看时,完全看不懂;看第二次的时候,看得我瘫痪了两天。最后在john_lee老师的指导下,终于看懂了。
#include <cstdint>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iomanip>
namespace crc32 {
template <uint32_t CRC, uint8_t BIT = 0>
struct byte : byte <(CRC >> 1) ^ (-int32_t (CRC & 1) & 0xedb88320), BIT + 1> { };
template <uint32_t CRC>
struct byte <CRC, 8> { uint32_t value{ CRC }; };
template <uint16_t I = 0>
struct array : byte <I>, array <I + 1> { };
template <>
struct array <256> { };
struct table : private array <> {
  const uint32_t& operator [] (int i) const
  {
    return reinterpret_cast<const uint32_t*>(this);
  }
};
}
const crc32::table data;
int main ()
{
  using namespace std;
  uint_fast16_t n = sizeof (data) / sizeof (data[0]);
  uint_fast16_t i = 0;
  uint_fast8_t l = 8;
  do {
    cout << "0x" << setfill('0') << setw(8) << hex << data << ',';
    if (--l == 0) {
      cout << endl;
      l = 8;
    }
  } while (++i < n);
}
够简洁吧,看看CRC数据是如何生成的,如何存储的,你看懂了吗?
...
...
下一贴来分析一下这段程序。

楼主:
上面 先定义了一个名字空间
  1. namespace crc32 {
  2. ...
  3. }
然后在这个名字空间里定义了两个模板
  1. template <uint32_t CRC, uint8_t BIT = 0>
  2. struct byte : byte <(CRC >> 1) ^ (-int32_t (CRC & 1) & 0xedb88320), BIT + 1> { };
  3. template <uint32_t CRC>
  4. struct byte <CRC, 8> { uint32_t value{ CRC }; };
这两个模板,是不是有点熟悉,一对模板啊。
第一个是个递归模板,struct byte : byte < ... > ,   byte在递归继承,
原始模板byte <CRC = 0, BIT = 0>继承了
原始模板byte <CRC =?, BIT = 1>继承了
原始模板byte <CRC =?, BIT = 2>继承了
...
...
当BIT自加到8的时候就调用了上面第二个偏特化模板。
  1. struct byte <CRC, 8> { uint32_t value{ CRC }; };
这个偏特化模板仅仅将value的值初始化为CRC,CRC是前面经过递归计算而来的,因此,value即是计算而得的CRC值。
跟前面的递归模板计算1+2+3+...+100=?是不是类似呢。

既然我们可以用递归模板计算得到CRC值,那么如何存储呢,
  1. template <uint16_t I = 0>
  2. struct array : byte <I>, array <I + 1> { };
  3. template <>
  4. struct array <256> { };
仍然用了一对递归模板,这个模板里边array <I + 1> { }什么也没干,仅仅将I加1,以至于byte形成递归。
直到array <256> 进入偏特化模板struct array <256> { }; 此偏特化模板为空,什么也没干,起一个递归截止作用。
就这样我们得到了256个CRC初始值,然后用一个类数组(不知道这样称呼是否合适,table是个array模板的派生类)来保存。
struct table : private array <> {
const uint32_t& operator [] (int i) const
{
return reinterpret_cast<const uint32_t*>(this)[i];
}
};
}
const crc32::table data;
//table 继承了array模板,返回了array模板里的数据成员。

这是递归模板的第二个实例,有些复杂,要好好再琢磨一下。光看懂了并不表示就学会了,我们应该能灵活运用。
附上john_lee老师的课件

后面更精彩!

楼主:
5、静态多态 与 CRTP
多态是一项共通的标准编程工具,派生类对象可以被当作基类的对象之实体使用,但能够调用派生对象的函数,或称方法(methods),例如以下的代码:
class Base{
public:
        virtual void method() { std::cout << "Base"; }
};

class Derived : public Base{
public:
        virtual void method() {std::cout << "Derived"; }
};

int main()
{
     Base *pBase = new Derived;
     pBase->method(); //outputs "Derived"
     delete pBase;
     return 0;
}
唤起的 virtual 函数是属于位于继承最下位之类型的。这种动态多态(dynamically polymorphic)行为是借由拥有虚函数的类型所产生的虚函数表(virtual look-up tables)来实行的。虚函数表会在运行期被查找,以决定该唤起哪个函数。因此动态多态无可避免地必须承担这些运行期成本。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需要的仅是可以在编译期决定,无需变动的多态行为。那么一来,奇怪的递归模板样式(Curiously Recurring Template Pattern ;CRTP)便可被用来达成静态多态。如下例:
template <class Derived>
struct base
{
     void interface()
     {
        // ...
        static_cast<Derived*>(this)->implementation();
        // ...
    }
};

struct derived : base<derived>
{
     void implementation();
};

这里基类模板有着这样的优点:成员函数的本体在被他们的声明之前都不会被实体化,而且它可利用 static_cast 并通过自己的函数来使用派生类的成员,所以能够在编译时产生出带有多态特性的对象复合物。在现实使用上,Boost迭代器库[1]便有采用 CRTP 的技法。
其他类似的使用还有"Barton-Nackman trick英文)",有时后被称作"有限制的模板扩张",共同的功能被可以放在一个基类当中,作为必要的构件使用,以此确保在缩减多余代码时的一致行为。

模板元编程的优缺点

  • 编译期对运行期:因为模板的运算以及展开都是在编译期,这会花相对较长的编译时间,但能够获得更有效率的运行码。这项编译期花费一般都很小,但对于大项目或是普遍依赖模板的程序,也许会造成很大的编译开销。
  • 泛型程序设计::模板元编程允许程序员专注在架构上并委托编译器产生任何客户码要求的实现。因此,模板元编程可达成真正的泛用代码,促使代码缩小并较好维护。
  • 可读性::对于C++来说,模板元编程的语法及语言特性比起传统的C++编程,较难以令人理解。因此对于那些在模板元编程经验不丰的程序员来说,程序可能会变的难以维护。(这要视各语言对于模板元编程语法的实现)
  • 移植性::对于C++来说,由于各编译器的差异,大量依赖模板元编程(特别是最新形式的)的代码可能会有移植性的问题。

本节内容选自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8%A1%E6%9D%BF%E5%85%83%E7%B7%A8%E7%A8%8B
维基百科将静态多态和CRTP解释得非常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支持一下

难得呀! :handshake

楼主:
6、基于C++简易CRTP框架的嵌入式软件设计
       1)首先,还是复习一下C++的CRTP编程模式的使用。
template <class T>
struct base {
   void interface() {
   static_cast<T*>(this)->implementation();
}
    void implementation();
    ...
};
struct derived : base<T> {
    void implementation();
     ...
};
定义了一个基类模板 和 一个基类模板的派生类。
这两个类中都有 void implementation()
函数,而且在基类的void interface()接口函数中用一个静态指针指向了implementation()函数。

实例化一个基类,并将派生类作为基类的参数。
base<derived> base_t;
base_t.implementation();
调用基类的implementation()成员函数,这时是调用的基类中的implementation()函数
还是派生类中的implementation()函数呢?

由于我们已经在derived派生类中定义了implementation
()函数,并且base类实例化时的参数指向了derived派生类。
所以base_t.implementation()调用的是派生类derived中的成员函数implementation
()。

如果派生类derived中没有定义implementation
()成员函数,
那么base_t.implementation()调用的是基类base中的成员函数implementation()。

因此,base类模板既可以调用当前的成员函数,还可以调用未来(派生类)的成员函数。
此特性称为“静态多态”,CRTP即使实现一种静态的多态效应。

       2)上面已经描述了CRTP的基本使用。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基于单片机的小项目,这里使用的新唐的NU_Tiny-EVB_120和 keil开发环境。本项目是一个CO探测器,其工作流程非常简单。
探测器自检初始化 ---> 传感器检测当前环境CO含量并发出状态警告 ---> 进入低功耗模式 ---> 30秒后唤醒单片机,传感器再次检测当前环境CO含量并发出状态警告 ---> 进入低功耗模式 ...以此循环。
先给出基于CRTP的基本框架。
//detector.h
#ifndef __Detector_H__
#define __Detector_H__
#include "routine.h"
template<typename T>
struct detector {
     void fun() {
     static_cast<T*>(this)->detector_init(0,"__DATE__");
     for(;;){
        static_cast<T*>(this)->detector_poll();
        static_cast<T*>(this)->power_down();
     }
}
    void detector_poll() {
        while( static_cast<T*>(this)->power_scan() );
        static_cast<T*>(this)->sensor_scan();
        static_cast<T*>(this)->danger_warn();
        static_cast<T*>(this)->dev_state();
}

    void detector_init(int, char*);
    int power_scan();
    void power_down();
    void danger_warn();
    void dev_state();
    void sensor_scan();
};
template<typename T>
void detector<T>::detector_init(int, char*) { }
template<typename T>
void detector<T>::power_down() { }
template<typename T>
int detector<T>::power_scan() {return 0;}
/*xx厂家传感器*/
template<typename T>
void detector<T>::sensor_scan()
{
routine_tt.io();//传感器扫描用翻转io来指示
}
template<typename T>
void detector<T>::danger_warn() {  }
template<typename T>
void detector<T>::dev_state() {}
/*----------------------------------------------------------------------------*/
/*yy厂家传感器*/
struct detector_a:detector<detector_a> {
/*void sensor_scan()
{
routine_tt.io();//传感器扫描用翻转io来指示
}*/
};
#endif

//main.cpp
int main (void)
{
   __enable_irq();
   detector<detector_a> co_star;
   co_star.fun();
   while(1)
   {
   }
}
为了方便阅读,我删除了函数中具体的内容,只留下了一个最小框架。
  1. detector<detector_a> co_star;
  2. co_star.fun();
主函数中实例化了一个探测器co_star模板类,并且参数指向了detector模板的派生类detector_a,
由于我们使用的传感器类型较多,每个厂家,每个型号 的传感器的工作方式又可能不尽相同。
所以我在detector模板中预留了一种传感器(xx厂家的传感器),其扫描方式为detector<T>::sensor_scan()。

其后因市场原因,又需要使用yy厂家的传感器,所以我在detector模板的基础上派生了一个detector_a类,
同样定义yy的扫描方式为sensor_scan(),只是在detector实例化的时候,将参数指向了detector_a .
/*yy厂家传感器*/
struct detector_a:detector<detector_a>{
void sensor_scan()
{
routine_tt.io();//传感器扫描用翻转io来指示
}

所以主函数中co_star.fun()调用的detector<detector_a>::sensor_scan()其实是指向了yy厂家传感器的扫描方式
detector_a::sensor_scan()。

这里不仅仅传感器扫描可以通过CRTP来拓展,从fun() 到 detector_poll() 到 sensor_scan() 全都可以通过CRTP的静态多态效应来拓展。
struct detector_a:detector<detector_a>{
void fun()
{
...
}
struct detector_a:detector<detector_a>{
void detector_poll()
{
...
}
从整个框架到一个内部函数都可用这种机制来拓展/重构,其可拓展的粒度可以是一个最小的函数调用。现在你可否体会到C++ CRTP模式的程序拓展呢?
本帖测试源代码也上传至此,具体的函数实现被我删掉了,仅以一个io翻转来做演示,请见谅。

如果您还想深入了解CRTP框架的嵌入式软件设计,可以看看john_lee老师的课程记录
https://bbs.21ic.com/icview-577248-1-1.html

楼主:
第五章 提高类型安全

一、强类型枚举。
由于枚举的全局特性,显得与名字空间、类必须通过“名字::成员名”的方式来访问有些格格不入,而且还破坏了名字空间、类的封装特性。
所以C++11提出了“强类型枚举”。声明强类型枚举非常简单,只需要在enum后面加上class即可。
  1. enum class  color {whilte,black,red,yellow};
此时访问强类型枚举就需要“名字::成员名”的方式来访问了。
  1. color a = color::red;
强类型枚举还可以显式的指定底层类型,
  1. enum class  color:unsigned char {whilte,black,red,yellow};

二、智能指针 与 垃圾回收。
C++11增加了三个智能指针模板。unique_ptr , shared_ptr , weak_ptr .
unique_ptr留在后面再说。 shared_ptr 通过引用计数的方式来释放堆内存空间,而且允许多个该智能指针共享同一内存空间。
weak_ptr 可以指向shared_ptr 的内存空间,却并不拥有其内存空间, weak_ptr的成员lock可以返回其指向内存的一个shared_ptr对象,
且所指对象无效时返回空指针nullptr. 这在验证shared_ptr智能指针的有效性上很有用
看下面例程如何应用shared_ptr 的引用计数方式回收堆内存。
#include<memory>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void check(weak_ptr<int> & wp)
{
  shared_ptr<int> sp = wp.lock();
  if(sp != nullptr)
      cout<<"still "<< *sp<<endl;
  else
      cout<<"pointer is invalid"<<endl;
}

int main()
{
  shared_ptr<int> sp1(new int(22));
  shared_ptr<int> sp2 = sp1;
  weak_ptr<int> wp = sp1;
  cout<<*sp1<<endl;      //22
  cout<<*sp2<<endl;      //22
  check(wp);

  sp1.reset();
  cout<<*sp2<<endl;      //22
  check(wp);

sp2.reset();
check(wp);                  //pointer is invalid
}
sp1.reset()并不能清除sp2的引用计数,sp2.reset()后sp2引用计数清零,检测wp得到pointer is invalid.

楼主:
第7章  为改变思考方式而改变
1、lambda与仿函数
最简单lambda函数
  1. []{};
这是个函数吗? yes!
int main()
{
   int a=1;
   int b=2;
   auto sum = [=]{return a+b;};
   a++; b--;
   return sum(a+b);
}
auto sum = [=]{return a+b;}; 是求两个数的和,可以在main函数中直接调用。
lambda函数即局部函数,可以就地调用。

[a]表示以值得方式捕捉变量a ;
  1. auto sum = [a](int b;){return a+b;};
[=]表示以值得方式捕捉所有父作用域的变量(包括this);
  1. auto sum = [=]{return a+b;};
[&i]表示以引用传递的方式捕捉变量i ;
  1. auto sum = [=,&b]{return a+b;};
[&]表示以引用传递的方式捕捉所有父作用域的变量
  1. auto sum = [&]{return a+b;};
[this]表示以值得方式捕捉this指针
  1. //还没想好lambda函数如何利用this指针。

通过组合,lambda函数还能表达更复杂的变量捕捉。
[=,a,&b]表示以值得方式捕捉变量a,以引用的方式捕捉变量b,以值得方式捕捉其他所有父作用域的变量。
  1. auto sum = [=,a,&b](int c){c = a+b;};

lambda函数可以不用声明,在其父作用域内就地调用,通过lambda函数,程序员可以轻松地在函数内部重用代码,而不用费心设计接口。
那个传说中的“为任何可重用的代码创建函数”的作风,因lambda局部函数的出现而更理性的思考。

未完,待续...

楼主:
lambda函数与仿函数是非常有用的,在C++11之前,C#、PHP等高级语言已经支持lambda.
lambda还有不少亮点,这些笔记会随着我对C++的认知水平逐渐加深......

楼主(2013-09-14):
2、Lambda表达式的嵌套

#include <iostream>
int main()
{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 = [](int x)
      { return [](int y) { return y * 2; }(x) + 3; }(5);

   cout << m << endl;   //13
}

3、Lambda函数和STL
lambda函数的引入为STL的使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比如下面这个例子,当你想遍历一个vector的时候,原来你得这么写:
vector<int> v;
v.push_back( 1 );
v.push_back( 2 );
//...
for ( auto itr = v.begin(), end = v.end(); itr != end; itr++ )
{
    cout << *itr;
}

现在有了lambda函数你就可以这么写
vector<int> v;
v.push_back( 1 );
v.push_back( 2 );
//...
for_each( v.begin(), v.end(), [] (int val)
{
    cout << val;
} );

而且这么写了之后执行效率反而提高了。因为编译器有可能使用”循环展开“来加速执行过程(计算机系统结构课程中学的)。
这个实例选自网上某课件,用到了for_each遍历操作,for_each使用了迭代器的概念,其迭代器就是指针,而且内含了自增操作,所以++p不用写在for_each循环中。

楼主:
4、lambda函数还有个要注意的地方忘了说,在使用lambda函数时,如果需要捕捉的值成为lambda函数的常量,则应该使用按值传递的方式捕捉;如果需要捕捉的值成为lambda函数运行时的变量,则应该采用引用传递的方式捕捉。
int main()
{
   int a=1;
   int b=1;
   auto sum = [=]{return a+1;};
   auto sum1 = [&]{return b+1;};
    return sum();
    return sum1();
}
经过函数调用后,a的值依然是1,而b的值是2.  此时a作为sum函数的常量,b作为sum1函数的变量。
所以要注意区分值传递 与 引用传递的区别。

楼主:
这是《深入理解C++11》的倒数第二章,其实中间放过了很多重要的内容,比如右值引用、原子操作与多进程、变长模板、常量元编程等等。
因为这些我也好好看了一下,不过意识较模糊,所以这一阶段都放过了,这些重要的内容必须要熟练掌握。

C++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一个语言联盟。 针对不同的方向都有不同的应用。

楼主:
这周犯懒了,越来越懒了,什么也不想干!
上班也没弄什么新东西,基本上天天打酱油,干一些无聊的事情,长时间这样下去,直接就废掉了!
现在的大好时光,要有点目标,come on !
下周找个与工作相关的项目练练手。 编程多用C++,特别是C++11的新特性。

楼主:
一同学想在家里搞些智能家居的玩意,纯DIY,帮他做个简易摄像头,外面买其实更便宜,不过没办法揉进自己的系统,所以瞎折腾一下,从0开始做一个,毕竟也不复杂,不会太费事。今天休息在垃圾堆里翻出几个CMOS/CCD,一些板子,新塘的、ST的等等。

还没玩过STM32,所以就用STM32+ CMOS/CCD + LCD 来弄。 在网上找了一下资料,都有现成的,所以就拿别人的来改造,顺便练习一下C++.

楼主:
:time:简易摄像头项目:STM32 + CMOS/CCD + TFT + 其他(还不知道需要其他神马)

1、原理图+TFT规格书

2、调了一天TFT,虽然调通了,不过代码太乱,还得整理。先上个systick模块,配置时序,TFT需要的。
//file: systick.h

#ifndef __SysTick_H__
#define __SysTick_H__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namespace systick {
class systick_t {
public:
systick_t();
void SysTick_Delay(volatile unsigned int nTime);
void Set_TimingDelay(volatile unsigned int timing_Delay);
unsigned int Get_TimingDelay();

public:
volatile unsigned int TimingDelay;
private:
};
}
extern systick::systick_t systick_tt;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file: systick.cpp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stm32f10x.h"
//systick名字空间定义
systick::systick_t systick_tt;
//systick模块成员函数
systick::systick_t::systick_t()
{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
        while (1);
    }
}
void systick::systick_t::SysTick_Delay(volatile unsigned int nTime)
{
    Set_TimingDelay( nTime );
    while(Get_TimingDelay() != 0);
}
void systick::systick_t::Set_TimingDelay(volatile unsigned int timing_Delay)
{
    TimingDelay = timing_Delay;
}
uint32_t systick::systick_t::Get_TimingDelay()
{
    return TimingDelay;
}
//中断函数,外部函数 .
extern "C" void __irq SysTick_Handler(void)
{
    if (systick_tt.Get_TimingDelay() != 0x00)
    {
        systick_tt.TimingDelay--;
    }
}

楼主:
我晕死,楼上项目有人做了,还开源了,做得相当好。
直接买一套回来玩算了。

楼主:
楼上项目开源地址: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85793
@sedatefire

楼主:
第十章 查缺补漏
C++内容繁多,各种特定环境都有特定的应用,本章对前面内容作一些查缺补漏。

1、模板类获取其他类成员访问权限的几种方式
a) 让某个类成为另一个模板类所有实例的友类
template<class T>
class A{
friend class B;
...
}

b) 让模板类继承它需要访问的类
  1. template<class T>
  2. class A:B{
  3. ...
  4. }

c) 利用类作为模板的类型参数
template<class T>
class A{
...
}

template<class T>
class B{
...
}

A<B<int> > a; //两个>>之间记得加个空格,否则编译器可以认为是向右移位操作。

楼主(2013-10-26):
在DSP上奔C++看看。

网友K:
不明觉厉,攒个。

网友L:
顶一下,有一点明白。

网友M(2013-12-06):
楼主,咱们电工需要学C++很透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咱们电工需要学C++很透彻么

C++学个皮毛还不如加强一下c语言,嵌入式里玩C++的人都是想超越自我的,C++模板元的神奇魔力是传统c派人士无法体会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C++学个皮毛还不如加强一下c语言,嵌入式里玩C++的人都是想超越自我的,C++模板元的神奇魔力是传统c派人 ...

嵌入式是不是就是做手机平板之类?

百度一下呗。

网友N:
>>>> C++模板元的神奇魔力是传统c派人士无法体会的

朋友话不要说的太满哦。

楼主:
引用 网友N:
>>>> C++模板元的神奇魔力是传统c派人士无法体会的

朋友话不要说的太满哦。 ...

不满,用C++模板的人极少,用得好的人更是极少中的极少。

楼主:
2个月没更新了,今年暂无C++计划。明年继续修炼,从一开始就不指望一口吃个胖子,虽然突击几个月可能学个一招半式。
想将C++ template 用到出神入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O:
赞一个,搞嵌入式,c++也是必须掌握的